[技术问答] MA35D1定时器1问题

楼主(2022-12-27):
MA35D1有关定时器问题,比如定时器1,M4和A35都有各自独立的定时器1还是共享同一个定时器1?

网友A:
从TRM手册没有看到两个定时器1,所以应该就只有一个定时器1,另外从arm-trusted-firmware-custom/plat/nuvoton/ma35d1/include/sspcc.h可以看出配置给M4为M4用,配置给A35为A35用。

#define TIMER01_TZNS 20 0 1
#define TIMER23_TZNS 20 2 1
#define TIMER23_SUBM 20 2 3
#define TIMER45_TZNS 20 4 1
#define TIMER45_SUBM 20 4 3
#define TIMER67_TZNS 20 6 1
#define TIMER67_SUBM 20 6 3
#define TIMER89_TZNS 20 8 1
#define TIMER89_SUBM 20 8 3
#define TIMER1011_TZNS 20 10 1
#define TIMER1011_SUBM 20 10 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TRM手册没有看到两个定时器1,所以应该就只有一个定时器1,另外从arm-trusted-firmware-custom/plat/nuvo ...

我也看了手册了,应该是就一个定时器1配置给谁谁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