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的ATF里有关ma35d1-cpu800-wb-128m.dts 和ma35d1.dts

楼主(2022-12-27):
MA35D1的ATF里有关ma35d1-cpu800-wb-128m.dts 和ma35d1.dts

网友A:
ma35d1.dtsi 这里面决定哪些是给A35或M4使用,带有SUBM表示给M4使用,这部分命名规则参考
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arm-trusted-firmware-custom/plat/nuvoton/ma35d1/include/sspcc.h

ma35d1-cpu800-wb-128m.dts 这里是定义对应哪些管脚,就拿ma35d1.dtsi里面的<UART16_SUBM>为例,我们把UART16设置在M4里面使用
&sspcc {
        gpio_s = <PD6_S>,
                <PD7_S>,
              <PK2_SUBM>,
               <PK3_SUB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