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的RTC 晶振移除后,为何时钟还在运行

楼主(2022-12-27):
MA35D1的RTC 晶振移除后,为何时钟还在运行

网友A:
晶振的作用就是给单片机提供一个时钟信号,使单片机各内部组件同步工作,并且在和外部设备通信时是也能达到同步。
所以 是不是有内部时钟啊?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有相关实验照片嘛?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有相关实验照片嘛?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呀!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是不是楼主使用的内部晶振呀

网友D:
因為power control那块有共用RTC的电路所以RTC clock当LXT没了的时候会自动切成LIRC(register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没有要用RTC就不要对RTC做ini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因為power control那块有共用RTC的电路所以RTC clock当LXT没了的时候会自动切成LIRC(register是看不出来的) ...

确实如此,就是这个还得通过手册进行分析确认

网友F:
不太可能吧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