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关闭op-tee会导致系统启动失败

楼主(2022-12-27):
MA35D1关闭op-tee会导致系统启动失败

网友A:
  • 按下面方式修改kernel

builldroot 的上optee 开关会导致无法进入到shell,
需要自行加上下列修改如下.
不使用 OP-TEE 情况应该比较少,算是特例.如果要去掉要修改 device tree。
移除底下这部分,kernel 就不会 load optee
firmware {
                optee {
                        compatible = "linaro,optee-tz";
                        method = "smc";
                };
        };
另外,Crypto, Key Store, TRNG 三个 driver 都必须设定為 “disabled”
因為它们都是 call op-tee 运作的,没有办法,因為 TSI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