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通过里面的M4控制LED

楼主(2022-12-27):
MA35D1如何通过里面的M4控制LED

网友A:
重新编译TF-A
# make arm-trusted-firmware-rebuild
# make

网友B:
直接IO控制不可以吗,设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C:
这个系列提供BSP库函数没,应该可以直接用库函数操作IO吧

网友D:
修改以下两个文件
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arm-trusted-firmware-custom/fdts/ma35d1.dtsi
sspcc: sspcc@404F0000 {
                compatible = "nuvoton,ma35d1-sspcc";
                reg = <0x0 0x404F0000 0x0 0x1000>;
                config = <UART0_TZNS>,
                        <SDH0_TZNS>,
                        <SDH1_TZNS>,
                        <NAND_TZNS>,
                        <QSPI0_TZNS>,
                        <TIMER01_TZNS>,
                        <UART16_SUBM>,
                        <TRNG_TZNS>;
                gpio_s = <PD6_S>,
                        <PD7_S>,
                        <PN6_SUBM>;
        };

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arm-trusted-firmware-custom/fdts/ma35d1-cpu800-wb-128m.dts
&sspcc {
       gpio_s = <PD6_S>,
                <PD7_S>,
               <PN6_SUBM>;
};

网友E:
Linux下控制IO吧

网友F:
IO 控制可以实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