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如何控制MA35D1 IoT板子上面的LED

楼主(2022-12-27):
MA35D1如何控制MA35D1 IoT板子上面的LED

网友A:
参考UM_EN_MA35D1_Linux_BSP.pdf里面drivers/leds/leds-gpio.c把内核和设备树配置好,然后通过以下方式控制亮灭

echo 1 > /sys/class/leds/LED0/brightness
echo 0 > /sys/class/leds/LED0/brightness  方式控制LED

网友B:
楼主确实可以通过linux例程进行GPIO口控制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