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采用默认的Defconfig编译的PACK在开发板上启动不了

楼主(2022-12-27):
采用默认的Defconfig编译的PACK在开发板上启动不了

网友A:
试试官方提供的示例中的能否正常启动

网友B:
楼主其他的编译方式呢,能否正常启动

网友C:
楼主开发环境是不是就没有整好,开发环境有问题肯定不能运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开发环境是不是就没有整好,开发环境有问题肯定不能运行了

感觉也是开发环境的问题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呢?解决的话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感觉一般这种情况是不是程序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