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马达驱动ICs

楼主(2022-12-27):
电机发热引起的过电流会导致电机故障,及缩短电机寿命。新唐开发的优化电流相位和波形的技术有利于高效地运行马达并减少热量的产生。新唐的马达驱动芯片系列采用独特的电流控制技术以优化电流,并实现更安全、寿命更长的马达。
本人经常使用直流无刷马达驱动器,新唐的无刷直流马达驱动器通过独创的自动相位控制 (APC) 技术,针对过往需要进行调整的电机电流相位,最大限度地提升其马达的特性性能。而且整体设计开发比较简单,相关资料比较齐全,BLDC资料链接如下:
https://www.nuvoton.com/products/motor-drivers/motor-driver-ics/brushless-dC-Motor-drivers-BLDC/?group=Document&tab=2
附上KA44171A文档:

网友A:
新唐的马达驱动ICs确实很强大,整体方案设计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B:
看到很多电机 方案里用的这个,就是没看到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C:
确实新唐的电机驱动芯片很好用很强大

网友D:
新唐的马达驱动芯片系列采用独特的电流控制技术以优化电流,并实现更安全、寿命更长的马达。
可以保护电机非常好。

网友E:
新唐的无刷直流马达驱动器通过独创的自动相位控制 (APC) 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了马达性能!

网友F:
新唐马达驱动ICs高效地运行并减少热量确实有利于马达的使用

网友G:
电机发热引起的过电流确实会导致电机故障,重则烧毁电机,轻则断路,新唐的驱动ICs真是解决了痛点

网友H:
新唐的高效马达驱动芯片真是厉害

网友I:
新唐开发芯片的优化电流相位和波形的技术确实比较新颖,大大减少发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