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USB转串口芯片 CH340

楼主(2022-12-27):
概述
CH340是一个USB总线的转接芯片,实现USB转串口或者USB转打印口。
在串口方式下,CH340提供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用于为计算机扩展异步串口,或者将普通的串口设备直接升级到USB总线。

特点
全速USB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
仿真标准串口,用于升级原串口外围设备,或者通过USB增加额外串口。
计算机端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无需修改。
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收发缓冲区,支持通讯波特率50bps~2Mbps。
支持常用的MODEM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通过外加电平转换器件,提供RS232、RS485、RS422等接口。
CH340R芯片支持IrDA规范SIR红外线通讯,支持波特率2400bps到115200bps。
内置固件,软件兼容CH341,可以直接使用CH341的VCP驱动程序。
支持5V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
CH340C/N/K/E/X/B内置时钟,无需外部晶振,CH340B还内置EEPROM用于配置序列号等。
提供SOP-16、SOP-8和SSOP-20以及ESSOP-10、MSOP-10无铅封装,兼容RoHS。
封装

备注:CH340C、CH340N、CH340K、CH340E、CH340X和CH340B内置时钟,无需外部晶振。

CH340B内置EEPROM用于配置序列号,以及部分功能可定制等。如需小体积建议用CH343P。

CH340K内置三只二极管用于防止独立供电时MCU通过I/O引脚对CH340电流倒灌。

CH340K的底板是0#引脚GND,是可选连接;3#引脚GND是必要连接。

CH340X基于CH340E改进,增加了3.3V供电时的IO耐受5V特性。

CH340X的6#引脚如果外加电阻可以将6#引脚从TNOW切换为DTR#,两种配置详见5.3节。

CH340C如果批号4开头且末3位大于B40,则可为8#引脚加4.7KΩ下拉电阻将其改为DTR#。

CH340R提供反极性TXD和MODEM信号,已停产。

CH340的USB收发器按USB2.0全内置设计,UD+和UD-引脚建议不要额外串接电阻。

网友A:
CH340也算是国产里面的经典USB转TTL串口桥接芯片了,很多bug都被前人踩过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了。

网友B:
这芯片确实做的很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