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端口映射问题

楼主(2022-12-27):
N32G030,如果使用映射功能,函数不一样,怎样设置?
void GPIO_ConfigPinRemap(uint8_t PortSource, uint8_t PinSource, uint32_t AlternateFunction);怎么会有三个参数?我看了别的,一般只有开关。

网友A:
这个是M0的内核,比较特殊,前面两个参数是指定GPIO,后面后复用功能

楼主:
谢谢回帖,问题已经解决,可以正常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