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中断优先级管理NVIC

楼主:
Cortex M3内核支持256个中断,其中包含:
16个内核中断
240个外部中断
并且具有256级可编程中断设置

STM32F1并没有使用Cortex M3的全部

STM32有84个中断,其中包括:
16个内核中断
68个外部中断(可屏蔽中断)

STM32F103系列只有60个可屏蔽中断

楼主(2022-12-27):
中断优先级分组
首先,对STM32中断进行分组(在系统初始化时就分好组),组0~4.同时,对每个中断设置一个抢占优先级和一个响应优先级值

分组配置是在寄存器SCB->AIRCR中进行配置

在SCB的AIRCR寄存器的8到10位可以对中断进行分组

假设被分到组2,意味着每个中断可以设置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对于每个中断,他有一个IP寄存器,4到7位,相当于一共4个位可以用来设置抢占和响应

STM32F103具有16级可编程的中断优先级,为什么是16级呢?

因为4个位可以用来设置抢占和响应

2的4次方就是16

楼主:
抢占优先级与响应优先级的区别
抢占优先级是指,两个中断,抢占优先级谁高,谁就可以抢占另外一个正在执行的中断,可以打断

例如A中断的抢占优先级为0(优先级高),B中断的抢占优先级为3(低优先级),B正在发生,正在执行B中断的中断服务函数,如果A发生了,那么A是可以打断B的,执行完了再回去B

抢占优先级相同的中断,高响应优先级的中断不可以打断低响应优先级的中断

抢占优先级相同的中断,当两个中断同时发生时,哪个的优先级高,哪个就先执行

楼主:
中断优先级分组函数
misc.c

楼主:
中断优先级设置寄存器
core_cm3.h

可以看到,有240个IP寄存器,即Interrupt Priority Register

240个8位寄存器,每个中断使用一个寄存器来确定优先级

STM32F10x系列一共60个可屏蔽中断,使用IP[59]~IP[0]

楼主:
NVIC初始化
misc.c

misc.h

中断使能寄存器ISER寄存器
ISER[8]用于使能中断,共有8个32位寄存器

32位的寄存器,每个位控制一个中断的使能

STM32F10x只有60个可屏蔽中断,因此只能收了第1个和第2个寄存器,即ISER[0]和ISER[1]

ISER[0]的bit 0~31分别对应中断0~31

ISER[1]的bit 0~27分别对应中断32~59

楼主:
中断失能寄存器ICER寄存器
ICER[8]

其余上同

中断挂起控制寄存器ISPR
ISPR[8]

中断解挂控制寄存器ICPR
ICPR[8]

楼主:
中断激活标志位寄存器组IABR
IABR[8]

只读,通过读取该寄存器可以知道当前执行的中断是哪一个,如果对应的位为1,则说明该中断正在执行

楼主:
中断配置步骤总结
1. 首先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确定系统的分组级别,知道有几位抢占优先级和几位响应优先级可以设置(这里只需要设置一次)

2. 针对每个中断,调NVIC_init函数,给定想要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对中断进行设置

3. 如果需要挂起或解挂,查看中断当前的激活状态,调用相关函数即可

楼主:
举例:
main.c

exi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