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VET6基于STM32CubeMX RTC时钟报警中断

楼主(2022-12-27):
STM32F103VET6基于STM32CubeMX RTC时钟报警中断使用示例

楼主:
RTC报警中断流程

楼主:
业务代码完善

楼主:
设置报警时间。

楼主:
此内容为必须项,具体的报警时间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设置。可以放置在设置RTC初始化函数MX_RTC_Init()中,因为设置时间的时候,同时将报警时间也一同设置进去。

楼主:
/* USER CODE BEGIN 0 */
extern RTC_AlarmTypeDef alarm;
/* USER CODE END 0 */

RTC_HandleTypeDef hrtc;

/* RTC init function */
void MX_RT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0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使能电源时钟 PWR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取消备份区域写保护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0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DateToUpdate = {0};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1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1 */

  /**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AsynchPrediv = RTC_AUTO_1_SECOND;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SOURCE_ALARM;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heck_RTC_BKUP */

  /* USER CODE END Check_RTC_BKUP */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sTime.Hours = 0x10;
  sTime.Minutes = 0x20;
  sTime.Seconds = 0x35;

  if (HAL_RTC_S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DateToUp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WEDNESDAY;
  DateToUpdate.Month = RTC_MONTH_DECEMBER;
  DateToUpdate.Date = 0x22;
  DateToUpdate.Year = 0x22;

  if (HAL_RTC_SetDate(&hrtc, &DateToUpdate, RTC_FORMAT_BC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2 */
        alarm.Alarm         = RTC_ALARM_A;   //配置闹钟的时间
        alarm.AlarmTime.Hours = 0x10;
        alarm.AlarmTime.Minutes = 0x20;
        alarm.AlarmTime.Seconds = 0x40;
        HAL_RTC_SetAlarm_IT(&hrtc,&alarm,RTC_FORMAT_BCD);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2 */

}

楼主:
间隔5秒钟触发一次报警中断。

楼主:
重写报警中断回调函数。
在main.c文件中,重写报警回调函数。

楼主:
void 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TC_HandleTypeDef *hrtc)
{
    rtc_time_t tim = {0};
        // 获取当前时间
    RTC_GetTime(&tim);

    alarm.AlarmTime.Hours = tim.Hours;
    alarm.AlarmTime.Minutes =tim.Minutes;
    alarm.AlarmTime.Seconds = tim.Seconds + 5;  /* 设置下次闹钟提醒时间是当前时间的5s之后 */
    alarm.Alarm = RTC_ALARM_A;

        // 再次启动闹钟中断事件
    if (HAL_RTC_SetAlarm_IT(hrtc, &alarm, RTC_FORMAT_BIN)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rintf("%02d/%02d/%02d %02d:%02d:%02d %d\r\n", tim.Year, tim.Month, tim.Day, tim.Hours, tim.Minutes, tim.Seconds, tim.WeekDay);

                HAL_GPIO_TogglePin(GPIOE,GPIO_PIN_5);
    printf("HAL_RTC_AlarmAEventCallback\r\n");
//                printf("%02d:%02d:%02d \r\n",alarm.AlarmTime.Hours,alarm.AlarmTime.Minutes,alarm.AlarmTime.Seconds + 5);
}

楼主:
main主函数代码
#include "stdio.h"
#pragma pack(1)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Hours;
    uint8_t Minutes;
    uint8_t Seconds;
    uint8_t WeekDay;
    uint8_t Month;
    uint8_t Day;
    uint8_t Year;
} rtc_time_t;
#pragma pack()

RTC_AlarmTypeDef alarm;

void RTC_GetTime(rtc_time_t* time)
{
    HAL_RTC_GetTime(&hrtc, (RTC_TimeTypeDef *)&time->Hours,   RTC_FORMAT_BIN);
    HAL_RTC_GetDate(&hrtc, (RTC_DateTypeDef *)&time->WeekDay, RTC_FORMAT_BIN);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printf("HAL_RTC_Alarm  TEST\r\n");
          MX_RTC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串口打印信息

楼主:
程序源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9V-sV9x9B51Quhsz8dLnw
提取码:oirm

网友A:
设置的RTC不能保存,怎么回事?

网友B:
网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参考和学习的。

网友C:
STM32CubeMX开发简单多了。

网友D:
这个是可以设置秒中断的吗?

网友E:
这个RTC设置有时候错误的。

网友F:
时钟的闹钟设置。

网友G:
STM32CubeMX的时间保存失败

网友H:
怎么设置多个闹钟呢?

网友C:
代码不是很完整呢?

网友I:
最大支持多长时间的闹钟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