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F429的RGB屏使用

楼主:
使用ST的HAL库进行开发,RGB屏幕是480*272的4.3寸LCD,由于驱动RGB屏幕需要较多的内存,

所以使用了外部SDRAM,内存是32M字节,关于SDRAM的驱动本文不进行讨论。

RGB屏幕常用的像素格式有:ARGB8888、RGB888、RGB565、ARGB1555、ARGB4444等格式,本文讨论RGB565格式的使用。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hducollins」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hducollins/article/details/78471539

楼主(2022-12-27):
RGBLCD的信号线如下表:

楼主:
上表共有24根颜色信号线,RGB565格式只用了其中的16根颜色信号线,分别是:R[3:7],G[2:7],B[3:7],共16位,

这样在表示颜色的时候就可以用16位长度的数据进行表示了,增加了数据的传输速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表共有24根颜色信号线,RGB565格式只用了其中的16根颜色信号线,分别是:R[3:7],G[2:7],B[3:7],共16位 ...

然后呢?

楼主(点评):
然后我去忙了,没发完,继续发

楼主:
这样在表示颜色的时候就可以用16位长度的数据进行表示了,增加了数据的传输速度。

楼主:
RGBLCD接口的原理图如下:

楼主:
除了16位数据线之外,还有用到如下几个信号线:

LCD_BL:背光;

LCD_DE:数据使能信号;

LCD_VSYNC:垂直同步信号;

LCD_HSYNC:水平同步信号;

LCD_CLK:时钟信号;

楼主:
STM32F429有自带的RGBLCD外设接口LTDC,可以用来直接驱动RGBLCD,另外配上专用于图像处理的DMA2D,

使得RGBLCD用起来更加方便快速。

楼主:
下面开始介绍使用到的单片机引脚对应:

    PI9     ------> LTDC_VSYNC
    PI10     ------> LTDC_HSYNC
    PF10     ------> LTDC_DE
    PG7     ------> LTDC_CLK
    PH9     ------> LTDC_R3
    PH10     ------> LTDC_R4
    PH11     ------> LTDC_R5
    PH12     ------> LTDC_R6
    PG6     ------> LTDC_R7
    PH13     ------> LTDC_G2
    PH14     ------> LTDC_G3
    PH15     ------> LTDC_G4
    PI0     ------> LTDC_G5
    PI1     ------> LTDC_G6
    PI2     ------> LTDC_G7
    PG11  ------> LTDC_B3
    PI4     ------> LTDC_B4
    PI5     ------> LTDC_B5
    PI6     ------> LTDC_B6
    PI7     ------> LTDC_B7

楼主:
通过配置STM32CubeMx直接生成的LTDC部分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MX_LTDC_Init(void)
{
    LTDC_LayerCfgTypeDef pLayerCfg;

    hltdc.Instance = LTDC;
    hltdc.Init.HSPolarity = LTDC_HSPOLARITY_AL;                    //水平同步极性:低有效
    hltdc.Init.VSPolarity = LTDC_VSPOLARITY_AL;                    //垂直同步极性:低有效
    hltdc.Init.DEPolarity = LTDC_DEPOLARITY_AL;                    //数据使能极性:低有效
    hltdc.Init.PCPolarity = LTDC_PCPOLARITY_IPC;                //像素时钟极性:输入像素时钟
    hltdc.Init.HorizontalSync = 0;                                            //水平同步宽度,1个时钟信号
    hltdc.Init.VerticalSync = 0;                                                //垂直同步宽度,1行像素对应的时钟
    hltdc.Init.AccumulatedHBP = 40;                                            //水平后沿宽度:40
    hltdc.Init.AccumulatedVBP = 8;                                            //垂直后沿宽度:8
    hltdc.Init.AccumulatedActiveW = 520;                                //显示有效宽度:520-40=480
    hltdc.Init.AccumulatedActiveH = 280;                                //显示有效高度:280-8=272
    hltdc.Init.TotalWidth = 525;                                                //总宽度:525(包含了5个水平前沿宽度)
    hltdc.Init.TotalHeigh = 288;                                                //总高度:288(包含了8个垂直前沿宽度)
    hltdc.Init.Backcolor.Blue = 0;                                            //屏幕背景层蓝色部分
    hltdc.Init.Backcolor.Green = 0;                                            //屏幕背景层绿色部分
    hltdc.Init.Backcolor.Red = 0;                                                //屏幕背景层红色部分
    if (HAL_LTDC_Init(&hltdc)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pLayerCfg.WindowX0 = 0;                                                                            //窗口起点x坐标
    pLayerCfg.WindowX1 = 480;                                                                        //窗口终点x坐标
    pLayerCfg.WindowY0 = 0;                                                                            //窗口起点y坐标
    pLayerCfg.WindowY1 = 272;                                                                        //窗口终点y坐标
    pLayerCfg.PixelFormat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像素格式RGB565格式
    pLayerCfg.Alpha = 255;                                                                            //恒定alpha值
    pLayerCfg.Alpha0 = 0;                                                                                //默认alpha值
    pLayerCfg.BlendingFactor1 = LTDC_BLENDING_FACTOR1_PAxCA;        //混合系数1:像素alpha*恒定alpha
    pLayerCfg.BlendingFactor2 = LTDC_BLENDING_FACTOR2_PAxCA;        //混合洗漱2:像素alpha*恒定alpha
    pLayerCfg.FBStartAdress = 0xC0000000;                                                //颜色数据所在的内存起始地址
    pLayerCfg.ImageWidth = 480;                                                                    //图像宽度
    pLayerCfg.ImageHeight = 272;                                                                //图像高度
    pLayerCfg.Backcolor.Blue = 0;                                                                //屏幕背景层蓝色部分
    pLayerCfg.Backcolor.Green = 0;                                                            //屏幕背景层绿色部分
    pLayerCfg.Backcolor.Red = 0;                                                                //屏幕背景层红色部分
    if (HAL_LTDC_ConfigLayer(&hltdc, &pLayerCfg, 0)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楼主:
函数MX_LTDC_Init()将外设LTDC进行了初始化配置,在配置好ltdc之后,我们只需要改变对应的内存的数据,

ltdc就会自动帮我们改变LCD上对应像素点的颜色。

楼主:
下面通过初始化LCD的函数,将LCD屏幕清屏为全白:
/**
  * @brief : LCD清屏,使用DMA2D将颜色数据传输到内存中
  * @par Full description : 填充范围是坐标(sx,sy),(ex,ey)形成的矩形区域,
  *                                                        区域大小像素点个数是:(ex-sx+1)*(ey-sy+1)
  * @param :
  *                sx -- x轴起点坐标
  *                sy -- y轴起点坐标
  *                ex -- x轴终点坐标
  *                ey -- y轴终点坐标
  *                Colour -- 填充的颜色
  * @retval : 无
  */
void LcdClear(uint16_t sx, uint16_t sy, uint16_t ex, uint16_t ey, uint32_t Colour)
{
    __HAL_RCC_DMA2D_CLK_ENABLE();                               //使能DMA2D时钟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先停止DMA2D
        DMA2D->CR = DMA2D_R2M;                                      //寄存器到存储器模式
        DMA2D->OPFCCR = LTDC_PIXEL_FORMAT_RGB565;                   //设置颜色格式
        DMA2D->OOR = 0;                                             //设置行偏移
        DMA2D->OMAR = uhLtdcFrameBuf;                               //输出存储器地址
        DMA2D->NLR = (ey - sy + 1) | ((ex - sx + 1) << 16);         //设定行数寄存器
        DMA2D->OCOLR = Colour;                                      //设定输出颜色寄存器
        DMA2D->CR |= DMA2D_CR_START;                                //启动DMA2D
        while((DMA2D->ISR & DMA2D_FLAG_TC) == 0);                   //等待传输完成
        DMA2D->IFCR |= DMA2D_FLAG_TC;                               //清除传输完成标志
}

void LcdInit(void)
{
        LCD_BIAS_LIGHT_ENALBE;                                      //使能LCD背光
        LcdClear(0, 0, 479, 271, 0xFFFF);                           //清屏全白,0xFFFF是全白
}

楼主:
使用DMA2D将大量的数据传输到指定的内存之中,0xFFFF对应的是白色,对应的内存地址是uhLtdcFrameBuf数组的首地址。
至此,我们就完成了将RGBLCD清屏成全白的测试。

网友A:
多谢大佬传道授业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