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136 RTC问题

楼主(2022-12-27):
  请教一下,RtcAlmStruct.RtcAlarmWeek = 0x7f;   为什么就可以实现周一到周日都响?规格书中没有写这方面信息?
  RtcAlmStruct.RtcAlarmSec = 0x05;
    RtcAlmStruct.RtcAlarmMinute = 0x02;
    RtcAlmStruct.RtcAlarmHour = 0x10;
    RtcAlmStruct.RtcAlarmWeek = 0x7f;                    //从周一到周日,每天10:02:05启动一次闹铃
    Rtc_SetAlarmTime(&RtcAlmStruct);                     //配置闹铃时间
    Rtc_AlmIeCmd(TRUE);                                  //使能闹钟中断
////////////////////////////////////
    M0P_RTC->ALMSEC  = pstcAlarmTime->RtcAlarmSec & 0x7f;
    M0P_RTC->ALMMIN  = pstcAlarmTime->RtcAlarmMinute & 0x7f;
    M0P_RTC->ALMHOUR = pstcAlarmTime->RtcAlarmHour & 0x3f;
    M0P_RTC->ALMWEEK = pstcAlarmTime->RtcAlarmWeek;
    Rtc_AlmEnCmd(TRUE);      //闹钟许可

规格书描写,

网友A:
我觉得吧,你这是一知半解还会问这个问题。
大胆推测,你可能读书的时候看书就不仔细的那种。

感谢指教

网友B(2023-01-28):
周计数器和周闹钟计数器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计数器和周闹钟计数器是不一样的。

感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