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五个二极管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2-12-27):
这五个二极管电路的作用

网友A:
VIN1是对的,VIN3很少见但可能也是对的,其他电路都是你做梦梦出来的,大家都不是你daddy,没有义务解释你的梦遗。

网友B:
第一个电路经常用到,正反向限压。

网友C:
1,3,5见过
无非就是钳位,限幅,整流,还有逻辑运算什么的

网友D:
听说新冠烧脑子,烧出五种类型

网友E:
VIN1这种结构是最常用的端口保护电路,用来把输入信号限制在(-0.7V ~ VCC+0.7V)这个范围里。VIN2和VIN4这两种结构我没见过实际的应用场景,希望知道的坛友告知。
VIN3这种结构在射频领域很常用,通常用在收发一体的接收机前端,用来保护第一级放大器的。
VIN5这种结构,我记得应该是用在倍压检波电路中。

VIN3在运放的输入端保护也是很常见的

网友F:
除了第一种是钳位,其它的好像都是错的用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除了第一种是钳位,其它的好像都是错的用法

不能这么武断

网友H:
少见必定多怪,135毫无疑义

网友H:
二极管功能多多,岂能仅作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N1这种结构是最常用的端口保护电路,用来把输入信号限制在(-0.7V ~ VCC+0.7V)这个范围里。VIN2和VIN4这两 ...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N1是对的,VIN3很少见但可能也是对的,其他电路都是你做梦梦出来的,大家都不是你daddy,没有义务解释你 ...

你也不是我的son  你回不回复  who car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VIN1这种结构是最常用的端口保护电路,用来把输入信号限制在(-0.7V ~ VCC+0.7V)这个范围里。VIN2和VIN4这两 ...

您好!如果要把信号限制在-0.7-0.7V  应该怎么接?如果要在<-0.7V;大于0.7V之间的信号通过  用二极管可以实现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要把信号限制在-0.7-0.7V  应该怎么接?如果要在<-0.7V;大于0.7V之间的信号通过  用二极管可 ...

信号限制在-0.7V~ +0.7V,就是VIN3那个电路实现的功能。当然这是把实际二极管假设为理想二极管,他的结电压是0.7V,实际上选用不同的二极管,这个结电压在0.3~0.8V范围。
你第2个问题,这种电路应该要结合运放去实现了,有这样的电路,我见过,但是忘了叫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信号限制在-0.7V~ +0.7V,就是VIN3那个电路实现的功能。当然这是把实际二极管假设为理想二极管,他的结电 ...

你好   如果要在<-0.7V;大于0.7V之间的信号通过  用二极管可以实现不-----如果有这样的电路或者您知道  期待分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