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华芯微特ZB103烧录器使用指南

楼主(2022-12-28):
(1)支持ISP下载和SWD下载两种模式,通过上位机软件可选。
(2)电源接口支持USB供电和适配器供电(5-12V)。
<span](3)适配器供电时,如果误操作接入了超过12V的电源,烧录器有过压断电保护功能。
(4)提供三色指示灯用来指示烧录状态,绿色表示成功,红色表示失败,蓝色表示烧录中。
<span](5)0.96寸128*64的OLED显示屏用来显示当前烧录状态,烧录成功次数、失败次数自动更新,一目了然。
(6)具有蜂鸣器鸣响提示烧录状态,一声表示烧录成功,三声表示烧录失败。
<span](7)一键烧录,另外还有校验和比对按键,用于烧录完成后进行校验和比对。
(8)提供对应的上位机软件,支持固件更新和待烧录程序下载,支持BIN和HEX两种文件格式。支持固件版本查询。
<span](9)可以通过上位机软件配置最大烧录次数,当烧录次数达到配置的最大烧录次数就会停止烧录,并且将保存在烧录器中的BIN或HEX文件擦除。如果想继续烧录,只能通过上位机重新下载BIN或HEX文件到烧录器中即可。
(10)可以配置锁定SWD口功能,当配置生效后,芯片下载BIN或HEX文件后就会将SWD口封锁,无法进行读写操作。解锁SWD功能需要上位机配置ISP模式,并且不锁定SWD功能,这样再次下载BIN或HEX文件到芯片后,就可以重新使用SWD口读写了。
<span](11)支持自动烧录模式,配置该模式后,将按照配置的时间间隔自动进行烧录,无需按键操作。

01. 烧录器硬件说明
烧录器正面有三色指示灯、OLED显示屏、校验和检测按键和一键烧录按键。

烧录器侧面接口分别是编程烧录接口、扩展接口、适配器、开关和USB接口。
02. 烧录器使用方法
使用ZB103烧录器进行程序烧录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将目标程序下载到烧录器中,然后使用烧录器将目标程序下载到目标芯片中。
将目标程序下载到烧录器中, 使用USB线连接电脑和烧录器,将烧录器的开关拨到USB端,烧录器使用的是CH340转换芯片,如果电脑没有安装驱动,需要安装下驱动程序才能工作。

首先选择待操作芯片的型号,例如SWM181,点击确认。

然后如图配置,具体功能释意如下:

烧录操作步骤
1.     打开:即打开用户待下载的程序,BIN文件或者HEX文件都可以。
2.     UART:ZB103&&ZB105接口为UART,故选择UART,打开串口,波特率固定为115200。
3.     编号:ZB103支持缓存15个程序文件,ZB105支持缓存31个程序文件,可设定当前需要烧录的程序编号。
4.     更新SWM181-ISP,早期版本的SWM181-ISP在用户使用IAP升级的时候,存在一些隐患,最新版本的ISP固件已经更新了这个隐患,用户可选是否更新最新的ISP固件。
5.     协议选择:UART协议和SWD协议。烧录器支持这两种协议下载程序,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6.     编程次数:此处输入的次数就是烧录器烧录的最大次数,烧录次数到达设定值后,将无法再次烧录;如果想继续烧录,只能通过上位机重新下载程序到烧录器中。如果为空则默认不使用。
7.     封锁SWD端口:选择此功能后,烧录程序后的芯片SWD口将被封锁,无法通过SWD口进行读写操作。
8.     一键下载:当上面的配置都配置完成后,就可以点击“一键执行”按钮了,上位机就会自动将程序下载到烧录器中。

03. 固件更新
3.1  如果有新的固件程序发布需要更新固件程序,则执行这一步操作。芯片型号选择SWM320,打开固件程序,打开串口,点击一键下载(其他配置不用理会),此时会有弹窗提示是否确定更新固件程序,如图,点击“是”,静待下载完成自动复位。

3.2  固件版本查询

3.3 烧录程序
电源:适配器电源输入接口,输入的电压范围为5-12V,超过12V烧录器会启动过压保护功能。
开关:电源选择开关,拨到哪端就选择哪个电源输入。

编程接口:此接口提供了电源、ISP、SWD的下载接口,需要将相应的引脚与被烧录芯片连接。
如果选择的是SWD下载,则需要连接2(RST,也可不接)、4(SWCLK)、6(SWDIO)、13(VCC)、14(GND)引脚。右上角为1脚,右下角为2脚,左下角为14脚。

编程接口

3.3.1 手动操作

烧录状态指示灯:三色指示灯,绿色表示烧录成功,蓝色表示烧录中,红色表示烧录失败。
OLED显示屏:用来显示烧写的相关指示信息,比如烧写程序型号、烧写类型、程序校验和、烧写成功次数和烧写失败次数。
校验和检测按键:用来进行校验和比对,检查烧录进去的程序是否成功。
一键烧录按键:用来进行一键烧录。烧录时按一下该按键即可完成一次烧录。

OLED显示屏显示的内容如下所示:
PartNo:芯片类型。
Mode:模式选择,ISP和SWD两种。
Sum:校验和,下载的bin或者hex文件的校验和。
OK:下载成功计数,最大999999。
NG:下载失败计数,最大 99,然后重新从0计数。
首先通过USB或者适配器给烧录器供电,开关拨到相应的那端,此时OLED显示屏会显示相关信息,三色指示灯显示绿色,蜂鸣器鸣响一声。

选择需要烧录的程序编号,下面两行可显示文件名称,SUM按键为切换ID,Start按键为确认选择。
然后通过排线将烧录器和目标芯片连接。按一下烧录器上的“Start”按键,即可进行一键烧录,烧录过程中,LED灯显示蓝色,烧录成功后,显示绿色,同时OLED显示屏上OK计数加1,烧录失败,显示红色,同时OLED显示屏上NG计数加1。
如果烧录失败,可以再次烧录试试,还是失败可以将烧录器断电重启或者检查排线连接是否正确,多次烧录仍然失败的话,建议返厂维修。
如需要校验,按一下烧录器上的“Sum”按键,可以查询烧录完成后的芯片内程序的校验和是否与下载的程序的校验和一致。

当烧录次数达到最大的烧录次数后,显示屏会显示如下内容,提示用户已达到最大烧录次数,不能再次烧录。如果想继续烧录,只能通过上位机重新下载BIN或HEX文件到烧录器中即可。

3.3.2 烧录机台接口

OK为输入低电平有效,NG、OK、BUSY为高电平输出信号。电平信号为3.3V。下图为烧录成功3次失败2次示意图。

开机时候会检测VEXT电压,如果没有电压,则内部会输出3.3V电压到VEXT上。

3.3.3 自动烧录模式
常规烧录模式是用户将被烧录芯片与烧录器连接好后,点击“start”按键启动烧录,烧录完成后,更换芯片后,再点击“start”按键启动烧录,循环以上操作。自动烧录模式将按键操作步骤取消,只需要用户更换芯片,烧录器按照设定的时间间隔自动进行烧录操作。
进入自动烧录功能的条件:长按“start”按键2秒以上,听到3声嘀嘀声就可以松开按键,此时会进入自动烧录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这里可以配置烧录的间隔时间(从上一次烧录完成计时,到下次烧录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这个时间是用户更换芯片的时间),共有6个选项,分别是1S、2S、3S、4S、5S、6S。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时间间隔。按一下“start”按键时间间隔加1,当到6S时,再按一下回到1S。
选择好时间间隔后,按一下“sum”按键就会使配置生效,进入自动烧录界面。

退出自动烧录功能的条件:处于自动烧录状态下,长按“start”按键2秒以上,听到3声嘀嘀声就可以松开按键,此时会退出自动烧录状态。

以上就是ZB103烧录器的使用介绍,如您使用中遇到问题,欢迎与我们的联系。

网友A:
可以实现批量下载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批量下载功能吗?

ZB103只能一对一下载,不能一对多,一对多和第三方芯园电子合作的,可以上淘宝购买。

网友B(2023-02-22):
不支持JTAG接口烧写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JTAG接口烧写吗?

341系列支持的

网友D(2023-03-28):
要是能实现批量下载就好了

网友C(2023-09-11):
批量下载可以把烧录机台的信号接过来,烧录完成会有回应,实现批量烧录。

网友E:
所以这个烧录器是可以现实批量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