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如何配置SWM系列系统时钟?

楼主:
华芯微特科技有限公司SWM系列芯片可通过软件配置改变时钟的速度,可以让我们的设计更加灵活,频率可选空间也更加广泛,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配置需要的系统时钟。为了让用户能够更简单的使用这一功能,下面小编将以SWM190为例,给大家展示如何配置SWM系列产品的系统时钟。
SWM190最大时钟频率可达60MHz,有5个时钟源可供使用:
· 内部高频振荡器(RCHF):内部高频振荡器为片内时钟源,无需连接任何外部器件。频率为24MHz或48MHz,通过HRCCR寄存器进行切换,精度为百分之一,可提供较精确的固定频率时钟.
· 内部低频振荡器(RCLF):内部低频振荡器为片内时钟源,无需连接任何外部器件。频率为32KHz。
· 外部振荡器(XTAH):外部振荡器可接4~32MHz频率.
· 外部低频振荡器(XTAL):外部低频振荡器,支持32.768KHz时钟接入
· PLL:支持RCHF或XTAH作为输入源

图表 1 SWM190时钟框图

SWM190时钟配置方法:
在SWM190固件库中对时钟频率的选择进行了简化,原先的很多操作都在后台进行。系统给出的函数为SystemInit(void),可直接调用配置系统时钟,但在调用前还需要进行一些宏定义的设置,具体的设置在system_SWM190.c文件中。如下:
/* 系统时钟设定 */
#define SYS_CLK_24MHz0 //0 内部高频24MHz RC振荡器
#define SYS_CLK_3MHz1//1 内部高频 3MHz RC振荡器
#define SYS_CLK_48MHz2//2 内部高频48MHz RC振荡器
#define SYS_CLK_6MHz3//3 内部高频 6MHz RC振荡器
#define SYS_CLK_XTAL4//4 外部晶体振荡器(2-30MHz)
#define SYS_CLK_XTAL_DIV85//5 外部晶体振荡器(2-30MHz) 8分频
#define SYS_CLK_PLL6//6 锁相环输出
#define SYS_CLK_PLL_DIV87//7 锁相环输出 8分频
#define SYS_CLK_32KHz8//8 内部低频32KHz RC  振荡器
#define SYS_CLK_XTAL_32K9//9 外部低频32KHz 晶体振荡器
#define SYS_CLK   SYS_CLK_48MHz

您只需要修改此处SYSCLK宏定义来修改系统时钟。
PLL 设定
PLL的输入参考时钟源可设置为内部高频时钟或外部高频晶振输入,最大输出时钟可设置为60MHz。
当系统时钟配置为PLL时钟时,可通过配置以下几处寄存器来配置PLL时钟,其配置公式为:VCO输出频率=PLL输入时钟/INDIV*4*FBDIV
PLL输出频率=PLL输入时钟/INDIV*4*FBDIV/OUTDIV=VCO输出频率/OUTDIV
具体宏定义如下:
#define SYS_PLL_SRC   SYS_CLK_24MHz//可取值SYS_CLK_24MHz、SYS_CLK_48MHz、SYS_CLK_XTAL
#define PLL_IN_DIV6//SYS_PLL_SRC = SYS_CLK_24MHz 时用 6, SYS_PLL_SRC = SYS_CLK_48MHz 时用 12
#define PLL_FB_DIV30
#define PLL_OUT_DIV80
#define PLL_OUT_DIV41
#define PLL_OUT_DIV22
#define PLL_OUT_DIVPLL_OUT_DIV8

此外,在system_SWM190.c文件中还定义了运行过程中更改时钟函数SystemCoreClockUpdate(),switchTo24MHz(),switchTo3MHz(),switchTo48MHz(),switchTo6MHz(),switchToXTAL(),switchToPLL(),switchTo32KHz(),switchToXTAL_32K()等一系列的函数方便用户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修改系统时钟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