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 旋钮编码开关例程

楼主(2022-12-28):
分享HK32F030MF4P6 旋钮编码开关例程,检测灵敏,基本无误触发。    串口助手窗口中,L表示向左旋转,R表示向右旋转,M表示中键按下,程序上每检测到一次L操作,变量数值加1,每检测到一次R操作,变量数值减1。

楼主:
航顺芯片MCU型号选型表,料号

HK32F030MF4U6,HK32F030MD4P6,HK32F030MJ4M6,HK32F030MG6U6A,HK32F030MF4U6A,HK32F030MD4P6A,HK32F030MJ4M6A,HK32F0301MF4U6,HK32F0301MD4P6,HK32F0301MJ4M6,HK32F0301MG6U6A,HK32F0301MF4U6A,HK32F0301MD4P6A,HK32F0301MJ4M6A,HK32E032R4T5,HK32F04AR8T6,HK32F04AC8T6,HK32F04AC6T6,HK32F04AC4T6,HK32F04AK8T6,HK32F04AK6T6,HK32F04AK4T6,HK32F04AK8U6,HK32F04AK6U6,HK32F04AK4U6,HK32F04AG8U6,HK32F04AG6U6,HK32F04AG4U6,HK32F04AF8P6,HK32F04AF6P6,HK32F04ARBT6A,HK32F04AR8T6A,HK32F04ACBT6A,HK32F04AC8T6A,HK32F04AC6T6A,HK32F04AC4T6A,HK32F04AKBT6A,HK32F04AK8T6A,HK32F04AK6T6A,HK32F04AK4T6A,HK32F04AKBU6A,HK32F04AK8U6A,HK32F04AK6U6A,HK32F04AK4U6A,HK32F04AGBU6A,HK32F04AG8U6A,HK32F04AG6U6A,HK32F04AG4U6A,HK32F04AFBP6A,HK32F04AF8P6A,HK32F04AF6P6A,HK32F04AF4P6A,HK32ASPIN010RBT6,HK32ASPIN010CBT6,HK32ASPIN010KBT6,HK32ASPIN010KBU6,HK32ASPIN010GBU6,HK32ASPIN010FBP6,HK32ASPIN010RBT6A,HK32ASPIN010CBT6A,HK32ASPIN010KBT6A,HK32ASPIN010KBU6A,HK32ASPIN010GBU6A,HK32ASPIN010FBP6A,HK32ASAFE010RBT6,HK32ASAFE010CBT6,HK32ASAFE010KBT6,HK32ASAFE010KBU6,HK32ASAFE010GBU6,HK32ASAFE010FBP6,HK32U3019VET6,HK32U3019VDT6,HK32U3019VCT6,HK32U3019RET6,HK32U3019RDT6,HK32U3019RCT6,HK32H3009VET6,HK32H3009VDT6,HK32H3009VCT6,HK32H3009RET6,HK32H3009RDT6,HK32H3009RCT6,HK32T088RBT6,HK32T088C8T6,HK32HA030RBT6,HK32HA030C8T6,HK32HP103RET6,HK32HP103RCT6,HK32HP103CET6,

楼主:
旋钮编码开关原理图:

楼主:
航顺芯片MCU型号选型表,替代ST料号,全兼容

HK32F030MF4P6替代STM8S003,HK32F0301MF4P6替代STM8S003,HK32F030MG6T6A 替代STM8S003,HK32F030MF4P6A 替代STM8S003,HK32F0301MG6T6A替代STM8S003,HK32F0301MF4P6A替代STM8S003,HK32F030R8T6替代STM32F030R8T6,HK32F030C8T6替代STM32F030C8T6,HK32F030C6T6替代STM32F030C6T6,HK32F030K6T6替代STM32F030K6T6,HK32F030F4P6替代STM32F030F4P6,HK32F030R8T6A替代STM32F030R8T6,HK32F030C8T6A替代STM32F030C8T6,HK32F030C6T6A替代STM32F030C6T6,HK32F030K6T6A替代STM32F030K6T6,HK32F030F4P6A替代STM32F030F4P6,HK32F031C6T6替代STM32F031C6T6,HK32F031C4T6替代STM32F031C4T6,HK32F031K6T6替代STM32F031K6T6,HK32F031K4T6替代STM32F031K4T6,HK32F031K6U6替代STM32F031K6U6,HK32F031K4U6替代STM32F031K4U6,HK32F031G6U6替代STM32F031G6U6,HK32F031G4U6替代STM32F031G4U6,HK32F031F6P6替代STM32F031F6P6,HK32F031F4P6替代STM32F031F4P6,HK32F031C6T6A替代STM32F031C6T6,HK32F031C4T6A替代STM32F031C4T6,HK32F031K6T6A替代STM32F031K6T6,HK32F031K4T6A替代STM32F031K4T6,HK32F031K6U6A替代STM32F031K6U6,HK32F031K4U6A替代STM32F031K4U6,HK32F031G6U6A替代STM32F031G6U6,HK32F031G4U6A替代STM32F031G4U6,HK32F031F6P6A替代STM32F031F6P6,HK32F031F4P6A替代STM32F031F4P6,HK32F042RBT6替代STM32F042RBT6,HK32F042R8T6替代STM32F042R8T6,HK32F042CBT6替代STM32F042C8T6,HK32F042C8T6替代STM32F042C8T6,HK32F042CBU6替代STM32F042C8T6,HK32F042C8U6替代STM32F042C8T6,HK32F051RBT6替代STM32F051RBT6,HK32F051R8T6替代STM32F051R8T6,HK32F051CBT6替代STM32F051C8T6,HK32F051C8T6替代STM32F051C8T6,HK32F051CBU6替代STM32F051C8T6,HK32F051C8U6替代STM32F051C8T6,HK32F072RBT6替代STM32F072RBT6,HK32F072R8T6替代STM32F072R8T6,HK32F072CBT6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8T6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BU6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8U6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RBT6A替代STM32F072RBT6,HK32F072R8T6A替代STM32F072R8T6,HK32F072CBT6A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8T6A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BU6A替代STM32F072C8T6,HK32F072C8U6A替代STM32F072C8T6,HK32F103RBT6替代STM32F103RBT6,HK32F103R8T6替代STM32F103R8T6,HK32F103CBT6替代STM32F103CBT6,HK32F103C8T6替代STM32F103C8T6,HK32F103VBT6A替代STM32F103VBT6,HK32F103V8T6A替代STM32F103V8T6,HK32F103RBT6A替代STM32F103RBT6,HK32F103R8T6A替代STM32F103R8T6,HK32F103CBT6A替代STM32F103CBT6,HK32F103C8T6A替代STM32F103C8T6,HK32F103VET6替代STM32F103VET6,HK32F103VDT6替代STM32F103VDT6,HK32F103VCT6替代STM32F103VCT6HK32F103RET6替代STM32F103RET6,HK32F103RDT6替代STM32F103RDT6,HK32F103RCT6替代STM32F103RCT6,HK32W030CEU6替代NRF52832,HK32U1009VET6替代HK32F103VET6,

HK32U1009VDT6替代HK32F103VDT6,HK32U1009VCT6替代HK32F103VCT6,HK32U1009RET6替代HK32F103RET6,

楼主:
HK32U1009RDT6替代HK32F103RDT6,HK32U1009RCT6替代HK32F103RCT6,

网友(2023-04-28):
程序呢,找不到啊

网友A:
如何使用旋转编码开关

网友B:
旋钮编码开关可靠性如何

网友C:
定时器具备正交编码器功能,满足3个。

网友D:
连接旋钮编码开关。将旋钮编码开关的引脚连接到单片机的GPIO口上,并根据具体型号和规格确定所需的外部元件。

网友E:
怎样控制编码数字开关

网友F:
怎么用HK32F030MF4P6 单片机判断编码器的正反转

网友G:
当旋钮被旋转时,其凹槽会使固定部件中的传感器依次产生相应的电平信号,从而实现旋钮位置的检测。

网友H:
mcu的正交解码器一般干什么用

网友I:
旋钮编码开关是一种常用的输入设备,通常用于调节数值、选择菜单、调整音量等场景。

网友J:
旋钮编码开关的接线和程序实现可能因不同型号和规格而有所差异,因此需要参考具体的硬件和软件文档进行调试和实现。

网友K:
在程序中反复读取旋钮编码开关的状态,并根据状态变化判断旋钮是否被旋转。

网友L:
旋转编码开关的A、B端接到单片机引脚时,是否还要接上拉电阻?

网友M:
如何用单片机实现控制物理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