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HK32F030驱动ST7567 LCD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2-12-28):
引脚说明

楼主:
关于ST7567的驱动命令

楼主:
驱动时序

楼主:
可以看出:
CSB也就是引脚CS,片选引脚,为低电平的时候,才能写入数据或命令;
A0也就是引脚RS,数据或命令选择引脚;
SCL时钟引脚,为低电平期间,写入数据,
SDA数据引脚,数据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楼主:
复位时序

楼主:
RSTB也就是RES,复位引脚,拉低即可复位,但是要注意拉低再拉高后要延时一段时间才能操作LCD。

楼主:
完整代码
#define LCD_SCL_PORT         GPIOB
#define LCD_SCL_PIN          GPIO_Pin_10

#define LCD_SDA_PORT         GPIOB
#define LCD_SDA_PIN          GPIO_Pin_11

#define LCD_POWER_PORT       GPIOB
#define LCD_POWER_PIN        GPIO_Pin_12

#define LCD_CS_PORT          GPIOA
#define LCD_CS_PIN           GPIO_Pin_5

#define LCD_RST_PORT         GPIOA
#define LCD_RST_PIN          GPIO_Pin_6

#define LCD_RS_PORT                GPIOA
#define LCD_RS_PIN                 GPIO_Pin_7   //A0

#define LCD_CMD                       0
#define LCD_DATA             1

#define PORT(port)                LCD_##port##_PORT
#define PIN(pin)                  LCD_##pin##_PIN

#define LCD_MAX_HEIGHT_BIT         64
#define LCD_MAX_WIDTH_BIT    128
#define LCD_MAX_HEIGHT             LCD_MAX_HEIGHT_BIT/16
#define LCD_MAX_WIDTH        LCD_MAX_WIDTH_BIT/8

#define LCD_PIN_OUT(pin,level) { if(level)                               \
                                                             { GPIO_SetBits(PORT(pin),PIN(pin));}    \
                                                             else                                    \
                                                             { GPIO_ResetBits(PORT(pin),PIN(pin));}  \
                               }
static void LcdIoInit(void)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SCL_PIN|LCD_SDA_PIN|LCD_POWER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CD_CS_PIN|LCD_RST_PIN|LCD_RS_PIN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ismcd:高为数据,低为指令
*/
static void LcdWrite(uint8_t iscmd ,uint8_t data)
{
        uint8_t  i;

        LCD_PIN_OUT(CS,0);

        LCD_PIN_OUT(RS,iscmd);

        for(i=0;i<8;i++)
        {
                if(data&0x80)
                {
                        LCD_PIN_OUT(SDA,1);
                }
                else
                {
                        LCD_PIN_OUT(SDA,0);
                }
                LCD_PIN_OUT(SCL,0);
                DelayUs(10);
                LCD_PIN_OUT(SCL,1);
                DelayUs(10);
                data=data<<1;
        }

        LCD_PIN_OUT(CS,1);
}

/*
page   :0-7
column :0-127
*/
static void LcdAddress(uint8_t  page,uint8_t column)
{
        LcdWrite(LCD_CMD,0xb0+page);
        LcdWrite(LCD_CMD,((column>>4)&0x0f)+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 位
        LcdWrite(LCD_CMD,((column>>0)&0x0f)+0x00); //设置列地址的低4 位
}

/*全屏清屏*/
void LcdClearScreen(void)
{
        uint8_t  i,j;

        for(i=0;i<8;i++)
        {
                LcdAddress(i,0);

                for(j=0;j<128;j++)
                {
                        LcdWrite(LCD_DATA,0x0);
                }
        }
}

/*清屏某一行*/
void LcdClearScreenLine(uint8_t line)
{
        uint8_t  j;

        LcdAddress(line,0);

        for(j=0;j<128;j++)
        {
                LcdWrite(LCD_DATA,0x0);
        }
}

void LcdDispBK(void)
{
        uint8_t  i;
        //上框
        LcdAddress(0,0);
        for (i=0;i<128;i++)
        {
                LcdWrite(LCD_DATA,0x01);
        }
        //下框
        LcdAddress(7,0);
        for (i=0;i<128;i++)
        {
                LcdWrite(LCD_DATA,0x80);
        }

        //左框
        for(i=0;i<8;i++)
        {
                LcdAddress(i,0);
                LcdWrite(LCD_DATA,0xff);
        }
        //右框
        for(i=0;i<8;i++)
        {
                LcdAddress(i,127);
                LcdWrite(LCD_DATA,0xff);
        }
}

void LcdDispStr8x16(uint8_t reverse,uint8_t page,uint8_t column,uint8_t *str)
{
        uint16_t i=0,j=0,k=0;

        while(str[i]>0x00)
        {
                if((str[i]>=0x20)&&(str[i]<=0x7e))
                {
                        j=str[i]-0x20;
                        LcdAddress(page,column); //上半部分
                        for(k=0;k<8;k++)
                        {
                                if (reverse==1)
                                {
                                        LcdWrite(LCD_DATA,Ascii_8x16[j][k]);
                                }
                                else
                                {
                                        LcdWrite(LCD_DATA,~(Ascii_8x16[j][k]));
                                }
                        }
                        LcdAddress(page+1,column);//下半部分

                        for(k=0;k<8;k++)
                        {
                                if (reverse==1)
                                {
                                        LcdWrite(LCD_DATA,Ascii_8x16[j][k+8]);
                                }
                                else
                                {
                                        LcdWrite(LCD_DATA,~(Ascii_8x16[j][k+8]));
                                }
                        }
                        i++;
                        column+=8;
                }
        }
}

void LcdDispNum16x32(uint8_t reverse,uint8_t page,uint8_t column,uint8_t *str)
{
        uint16_t i=0,j=0,k=0,n=0;

        while(str[i]>0x00)
        {
                if((str[i]>=0x30)&&(str[i]<=0x39))
                {
                        j=str[i]-0x30;
                }
                else
                {
                        if(str[i]==' ')
                        {
                                j=10;
                        }
                        else
                        {
                                return;
                        }
                }
                for(n=0;n<4;n++)
                {
                        LcdAddress(page+n,column); //上半部分
                        for(k=0;k<16;k++)
                        {
                                if (reverse==1)
                                {
                                        LcdWrite(LCD_DATA,Num16X32[j][k+n*16]);
                                }
                                else
                                {
                                        LcdWrite(LCD_DATA,~(Num16X32[j][k+n*16]));
                                }
                        }
                }
                i++;
                column+=16;
        }
}

void LcdInit(void)
{
        LcdIoInit();

        LCD_PIN_OUT(POWER,1);
        DelayMs(100);

        LCD_PIN_OUT(RST,0);
        DelayMs(20);
        LCD_PIN_OUT(RST,1);     /*复位完毕*/
        DelayMs(20);

        LcdWrite(LCD_CMD,0xe2);         /*软复位*/
        LcdWrite(LCD_CMD,0x2c);  /*升压步聚1*/
        LcdWrite(LCD_CMD,0x2e);  /*升压步聚2*/
        LcdWrite(LCD_CMD,0x2f);  /*升压步聚3*/
        LcdWrite(LCD_CMD,0x25);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LcdWrite(LCD_CMD,0x81);  /*微调对比度*/
        LcdWrite(LCD_CMD,0x10);  /*0x1a,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LcdWrite(LCD_CMD,0xa2);  /*1/9偏压比(bias)*/
        LcdWrite(LCD_CM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LcdWrite(LCD_CM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LcdWrite(LCD_CM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LcdWrite(LCD_CMD,0xaf);  /*开显示*/

        LcdClearScreen();

        LcdDispStr8x16(1,3,40,(uint8_t *)"LCD12864");
        LcdDispStr8x16(0,6,20,(uint8_t *)"1234567890");
//        while(1);
}

//本文使用的取模方式为:阴码、逆向、列行式
const unsigned char Ascii_8x16[][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3,0x30,0x00,0x00,0x00},/*"!",1*/
{0x00,0x10,0x0C,0x06,0x10,0x0C,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40,0xC0,0x78,0x40,0xC0,0x78,0x40,0x00,0x04,0x3F,0x04,0x04,0x3F,0x04,0x04,0x00},/*"#",3*/
...
};

楼主:
显示测试

网友A:
要延时多久才能操作LCD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