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在写flash的时候,有什么办法能让中断正常响应?

楼主(2022-12-28):
有没有办法在写入flash的同时还能保持中断响应?

网友A:
CW32 MCU对FLASH进行写操作,并不影响其它ISR响应!

网友B:
写FLASH和中断响应互不干扰吧?

网友C:
写FLASH是流程性操作,不是在中断里面执行的,所以一般是不会影响到中断响应的。

网友D:
写和读之间是不影响的吧

网友E:
中断应该是能正常响应的吧,但是你flash会被打断的话,能出现问题么?

网友F:
我觉得写flash的时候就正常操作就好了,没必要让中断响应的啊

网友G:
你可以让其他中断的优先级设置高,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H:
按理来说,要是跳到中断操作的话,可能你flash操作就容易失败了的

网友I:
是可以的,正常中断只要是单独赋值啥的,是没问题的

网友J:
中断之中你要操作啥呢?要是时间长,可能就不好弄了

网友K:
是可以保持中断响应的,毕竟你也没关闭中断使能功能呀

网友L:
我觉得没问题,但是需要楼主注意的是,中断之中不要操作时间过长的程序,这样不影响flash写入

网友M:
你的flash只要不是在中断之中操作的,就不会影响其他中断响应的

网友N:
你把中断优先级调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