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OTP语音芯片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22-12-28):
OTP语音芯片是指一次性可编程语音芯片,语音只能烧写一次,适合应用在不需要修改语音、语音长度短的场合,从放音的长度上可以分为20秒、40秒、80秒、170秒、340秒。语音芯片的特点是单芯片方案、价格便宜,适合批量生产,即便是小数量生产也可以及时拿货,主要应用在玩具、电子琴、电动车、报警器、智能锁、按摩仪等产品上,常见的OTP语音芯片有NVC、NVD、NVG、NVH等系列。

语音芯片在语音设备或者相关产品中应用时会出现故障情况,那么如何分析常见的语音芯片故障呢?

1.声音播放不完整,只能播放一个字或者一点点,语音乱报,不按指令播报。

查三个方面:

A.电源是否为5V以下,SOP8均需要低于5V;

B.104电容是否靠近芯片的电源跟地脚,必须近地;

C.检查发码指令是否按我们参考的,一线串口太窄会不稳定,并且检查延时是否正常,两条指令间隔必须大于100ms。

2.声音沙哑,不清晰,有杂音。

查以下三个方面:

A.原始音源是否音质不够好;

B.是否喇叭参数不匹配,跟工作单上不一致;

C.是否内容太多,采样率过低,因为采样率影响最大。

3.通电后,发指令无声音输出。

请按以下情况排除:

A.控制方式是否正确,按键方式,一线串口,两线串口,是否跟工作单上一致;

B.如果是一线串口,可以先用PA0接地测试,无声音,则电路问题需要排查;有声音输出,发指令无声音输出,那即是指令不正确,请核对我们参考程序时序调整;

C.如果是两线串口,则PA0不能做测试脚,需要确定时钟脚的时钟周期是否在可识别范围,建议用参考周期,另识别信号为上升沿,故脉冲数是7个;

D.无论一线还是两线都需要先拉低4ms左右再发送指令(一线是PA1,两线是PA0,),发完指令后,均需保持高电平,不能为低。

E.发数据为先发低位再发高位,在发送指令的时候请注意!

F.请检查中断,在发送指令过程中,主控芯片需要关闭中断,中断会造成延时不准确,导致接收指令错误!

围观了解一下,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