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82主机通过MAC自动绑定特定两个从机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2-12-28):
这次我们要分享的是关于CH582主机通过MAC自动绑定特定两个从机的解决方案:
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机,我们的主机是一个USB HID转蓝牙的一个方案,可以认为它是一个Dongle,另外它也具备USB Host功能,能识别特定的HID设备。然后再HID与我们的蓝牙设备一同 组合成一个组合设备,也就是说这个Dongle具有USB主机连接hid和蓝牙设备的功能。

蓝牙Central要想连接两个特定的Peripheral,方案肯定不止一种,而我想到是通过识别对应的广播名,并判断的MAC地址从而认到这两个设备。

网友A(2024-09-03):
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是使用MAC地址白名单策略,并结合蓝牙广播和扫描机制来识别和连接特定的从机

网友B:
为了动态管理白名单,可以设计一个简单的逻辑来添加或移除MAC地址

网友C:
采用白名单的方式,把从机的MAC做成一个列表,CH582M主机逐个根据MAC地址连接并读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