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低压电路玩腻了,想搞一下超大功率

楼主(2022-12-28):
最近接了很多猎头电话,多数是去搞逆变器,变频器,电机的。薪水都不低,30K以上没有问题。40k也有。
感觉做电力这块薪资比我搞嵌入式和低压硬件的薪资高了很多。

由于我连一个反激开关电源都没有调过,我只好忍痛回绝。这两天下了基本电源设计的书籍,但是毕竟书本上的东西,一来读起来枯燥
而来确实需要实际动手开发才能算学会。我打算要不然开一个电源设计公司。不知道能不能接到活,一边做一边学。

超大功率的散热不好弄
大功率的很危险呢
xch
开一个热核聚变公司,这个才能达到你说的超大功率。

网友A:
欧盟用光伏发电,需求逆变器就多了

网友B:
一个反激开关电源都没有调过,看了几本网上的书,就开始口嗨准备开电源设计公司了,还超大功率;   如果能玩模电的,而且说还玩腻了,然后说一个反激开关电源都没有调过,你不觉得这很矛盾么???
     大兄弟,咋们别吹牛好吗,就算吹牛也去非电子论坛吹安全点;来专业的电子论坛吹,会露馅的。

网友C:
坛友的价码挺好呀,期待你的经验分享。

网友B:
知道为啥做“逆变器,变频器,电机”这三样的能拿很高的薪水么?因为这三样都是功率驱动电路类型;需要比较高的软件,硬件功底的;而且是实打实的要有行业经验的;本ID不才,刚好有过搞电机驱动的行业经验,而且是大功率同步电机驱动,就是现在热门的新能源行业;我所知道的,接触过的同行,没有那一个是说看看几本网上的书就开始吹牛B的,没炸过几十,上百的MOS,都不好意思开口说是搞过这些玩意儿的。搞电机,不是说能转起来就算会了;要做好,成为真正的产品,那就很难了;逆变器,变频器(大功率)也是如此。

网友D:
低压玩腻?
恐怕你连大点的FPGA都没玩过吧,我这边FPGA用电量大的能有300A电流,电压只有0.8V,需要解决效率问题,PCB压降问题,电流波动问题,经常在几纳秒时间内电流波动200多A,没有那本书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哪个电源芯片能满足要求。
FPGA的电流波动远远大于CPU和GPU,同时芯片也比较脆弱,烧芯片,烧MOS,烧电容,烧PCB,不断摸索经验,以至于我都PCB有一半的面积用来解决供电问题

网友E:
直接开公司当老板?公司可不是好开的,老板也不是易当的。问题困难一大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知道为啥做“逆变器,变频器,电机”这三样的能拿很高的薪水么?因为这三样都是功率驱动电路类型;需要比较 ...

我也做过电机、大功率电源类产品,可没一样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过电机、大功率电源类产品,可没一样做好的。

为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低压玩腻?
恐怕你连大点的FPGA都没玩过吧,我这边FPGA用电量大的能有300A电流,电压只有0.8V,需要解决效 ...

FPAG的电流波动那么大呢?我还自学过FPGA和CPLD,会变写一点简单的程序,现在一看,别学了,学了也没用。

网友F:
说实话,主要还是我身体不行,到了关键时刻,身体出毛病了,就的回家修养。所以经验积累不够,产品往往做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主要还是我身体不行,到了关键时刻,身体出毛病了,就的回家修养。所以经验积累不够,产品往往做 ...

身体不行确实麻烦。可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低压玩腻?
恐怕你连大点的FPGA都没玩过吧,我这边FPGA用电量大的能有300A电流,电压只有0.8V,需要解决效 ...

大项目啊,上天的吗? 为什么我的FPGA才这么小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项目啊,上天的吗? 为什么我的FPGA才这么小的电流?

拿MCU和电脑CPU对比就知道了;越是高性能,功耗就越大;简单的逻辑,也很好理解。数字电路实现逻辑功能靠的是最基本的,最简单的01状态切换,就是俗称的开/关。当海量的开关进行状态切换,就是单单的开关损耗就是很吓人的。所以,你看但凡涉及高性能计算都需要天量的电量支持!比如显卡,高性能电脑,散热系统都是巨大无比!FPGA虽是软件定制硬件来实现数字逻辑功能,但最基本的道理和CPU是一样的。
300A,08V反应到功率就300W,也不算离谱;但一定是高性能,或者高算力应用,可能是视频方面的应用吧。航天上的倒是基本上用不到如此单片高性能片子的,航天讲究的是高的可靠性。

高性能的设计往往很累

网友H:
高压如果没经验,贸然去搞,可能真会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压如果没经验,贸然去搞,可能真会死人的。

是呀,我也有这方面的顾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自我保护。

网友I:
其实也没什么,主要是一个大功率的实际电子产品,牵涉的地方比较多。往往不是一个人能玩得起来的。
软件,硬件,电气,结构,散热。。。。
软件需要熟悉控制模型,控制参数和硬件整体结构,高度相关。
硬件的原理谈不上多复杂,但是各种大功率的器件,保护器件要熟悉。

主要是个人很难有实践的环境。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直接开公司当老板?公司可不是好开的,老板也不是易当的。问题困难一大堆! ...

直接开公司是个好主意。
软件硬件结构电气都找点人,自己做产品经理,提需求,产品干出来,自己也就会了,
哈哈哈。。。

开公司真需要魄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开公司是个好主意。
软件硬件结构电气都找点人,自己做产品经理,提需求,产品干出来,自己也就会了 ...

高见

网友J:
引用 网友F:
FPAG的电流波动那么大呢?我还自学过FPGA和CPLD,会变写一点简单的程序,现在一看,别学了,学了也没用。 ...

估计是FPGA阵列,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大的电流

这个对PCB和电源设计的要求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也没什么,主要是一个大功率的实际电子产品,牵涉的地方比较多。往往不是一个人能玩得起来的。
软件, ...

即使个人能玩起来,估计也很难维持兴趣。电源是一个很平平无奇的东西,远远没有其他的好玩。

网友K:
没经验的话炸mos管炸的怀疑人生

网友L:
我以为要搞1000KV高压直流输电这种。

网友M:
小电路还没玩明白。。。不敢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以为要搞1000KV高压直流输电这种。

这个没有条件。

网友N:
我一直对电机比较感兴趣,看我们这有家做小铲车的招搞电机的,但是他这招聘信息让人看不懂,写的也太模糊了,电机控制技术员到底是干啥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一直对电机比较感兴趣,看我们这有家做小铲车的招搞电机的,但是他这招聘信息让人看不懂,写的也太模糊了 ...

这个招聘需求已经写得很清楚……
老话“隔行如隔山”,强行入行确实会遇到很多台阶需要攀登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这个招聘需求已经写得很清楚……
老话“隔行如隔山”,强行入行确实会遇到很多台阶需要攀登 ...

这家工厂就是5线城市下面一个镇上做小铲车的,铲车也用不上伺服电机啊,还上来就招的是搞算法的,我感觉他这不可能是自己要做伺服电机控制器吧。我理解的就是在别人控制器提供的接口上改改闭环参数。真要是自己做伺服电机控制器,又是搞算法又是搞代码还不写工资,有这本事的人也不会愿意到这小镇上的工厂干活吧,我们这搞技术的顶天一个月都没1万工资。就算应届生到一个机械厂自己搞个伺服电机控制器难度也很大吧,有这本事应该也不会选择到乡镇企业干活。

所以我才搞不懂他这是招个改改PLC和电机控制器参数的,还是自己做伺服电机控制器的,要是后者我就又看到希望了,我这有个轿车助力转向用的伺服电机,我要是做个伺服电机控制器拿着去应聘不知道会不会要我,现在想想未来吃饭都成问题,搞啥都没动力,要是搞电机控制能找个一个月两三千的工作就有动力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这家工厂就是5线城市下面一个镇上做小铲车的,铲车也用不上伺服电机啊,还上来就招的是搞算法的,我感觉 ...

铲车正是伺服电机的用武之地啊,这么多油路气路电控阀
没必要空猜测人家怎么用你,直接电话联系一下,或许就找到好工作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铲车正是伺服电机的用武之地啊,这么多油路气路电控阀
没必要空猜测人家怎么用你,直接电话联系一下,或 ...

我们这做的是小铲车,为了降低成本根本没电控。。。 而且工程机械电控这套装置看着好像上海那做的多,我们这镇上的机械厂不可能做这个,我感觉他这个招聘可能是厂里生产线上有伺服电机,需要找个人设置下参数 ,说的代码可能是操作PLC,我们这几乎没招聘编程相关的。
这个厂在我们这属于大厂,我这种连个学历都没的连想都不要想,我学的东西在我们这根本没用,我们这招人的几乎都是一些人们都不爱干的活,我以前也在我们这招聘网站挂过简历,有家做煤气罐的联系我,好像是缺搬运工,我到网上一搜全是负面评论,怪不得整天招人。

网友P:
反激做做小功率,尺寸足够的时候好设计,一旦功率上去,真不好弄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们这做的是小铲车,为了降低成本根本没电控。。。 而且工程机械电控这套装置看着好像上海那做的多,我 ...

哪个公司会等招到主力再干活?所以不要想着公司就等着你去,主业才能开工……
车辆,前面说的泵、阀不说,很多指针仪表、雨刷、车门都是都是伺服电机控制。电控用户体验效果好成本还低。
各种生产、测试装置更不用说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哪个公司会等招到主力再干活?所以不要想着公司就等着你去,主业才能开工……
车辆,前面说的泵、阀不说 ...

我们这做小铲车的一辆可能也就卖三四万,什么电控都没有,看他们还做电动叉车,肯定也是买的控制器,自己做除非到大城市再开个专门做控制器的厂,那样还不如买便宜。不过电机控制我还是要学学的,感觉这个好像会的人不是太多,现在我已经学会采集电流采集角度之类的了,再怒努力,没准学会电机电源这些东西以后真能成为吃饭的工具,就不用去做乞丐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D:
低压玩腻?
恐怕你连大点的FPGA都没玩过吧,我这边FPGA用电量大的能有300A电流,电压只有0.8V,需要解决效 ...

能不能找芯片厂家讨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