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SRAM 224K在主程序中开启FAP问题

楼主(2022-12-28):
403A 2.1.2官方库里面用开启224K例子测试FAP
发现eopb0被数据被清除(串口输出为0xFFFF),程序正常运行
这种情况下使用大于96K内存会不会出现问题?有没有测试过的???
system clock config() ;
uart print init(115200) ;
printf("uart print init ok\r\n");
printf("SRAM96or224 x\r\n",(uSD->eopb0));
at32 board init() ;
if(USD->fap != OxFFFF /*flash fap status get () != RESET*/)
{
flash unlock() ;
flash fap enable (TRUE) ;
flash lock();
}
printf("FAP ok SRAM96or224 x\r\n",(USD->eopb0));

网友A(2023-02-01):
为什么会出问题,两个根本不是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