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系列的LVD功能是否依赖Vref或者BGR?

楼主(2022-12-28):
请教一下斑竹,这个LVD阈值是LVD模块自带的吗?还是来自于内部1.5/2.5参考电压或者BGR模块?

网友A:
也不知道来自哪里,手册上没找到。
反正能用就行,管它来自哪里呢。
就像钱钟书说**蛋好吃就行,没必要非要找到下蛋的**,也就释然了

楼主:
@HDSCMCU
专家可否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B:
LVD的目标为确保低电压设备在使用时的安全性

网友C:
从框图上来说  应该是可以配置为使用的是哪个基准的

网友D:
在框图上并没有显示lvd和vref或者bgr有相关联系啊

网友E:
手册上并没有提及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网友F:
LVD功能应该仅仅和供电电压有比较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册上并没有提及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啊

就怕实物有联系,但是手册没说或不说。对我来说那就麻烦了,很影响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