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哪种应用会用到0.1uf的电解电容

楼主(2022-12-28):
在仓库里找到1盘0.1uf50V的贴片电解电容,是以前的工程师采购的,这么小容量的电解电容还是第一次看到,好奇这种电容有什么特点,会用在那种应用上?

网友A(点评):
这种电容在某些耦合电路当中见到过。

网友B:
应该是新手

网友C(点评):
哈哈,说的没错

网友D:
也许做音响放大器用,失真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也许做音响放大器用,失真小

为什么用电解电容失真会小呢

网友F(点评):
电解电容低频噪声低

网友G:
如果是0.1uF/50V 的钽电解电容。温度稳定性很好。比0.1uF容量,Y5V介质的陶瓷电容温度稳定性还要好。但如果是铝电解电容就没啥价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用电解电容失真会小呢

谣传。加入HIF**就会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谣传。加入HIF**就会信了。

没错,HIFI就是一种信仰。电解电容用在这里,就是给信仰充值。这个电解电容要大几块一个。

网友I:
0.1uf电解电容复位电路.
电解不能用于高频电路

网友J:
0.1uf50V的贴片电解电容用在芯片供电……

网友:
发烧友的高端之一就是烧电容,且可达到立杆风影的效果,提升是非常显注的。这可不是玄学。不明就自己去体会下。

网友K:
什么原理?

网友L:
发烧也不会用这么小的电解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