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学习(1)——点灯&配置

楼主:
好多年没用STM32了,项目需要又得重新捡起来,这次尝试使用HAL库+STM32CubeIDE进行开发。
.
单片机:STM32F407ZGT6
仿真器:ST Link V2
开发环境:STM32CubeIDE 1.10.1

网友A(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XS30」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4798590/article/details/126527331

楼主(2022-12-28):
配置
1.1、初始配置
打开软件,新建工程,选择芯片

楼主:
选择工程路径

楼主:
开始配置管脚,首先是SW下载管脚

楼主:
管脚配置
在Pinout view页面中,对需要使用的管脚进行配置。这里选择输出

楼主:
右键单击PF9,选择Enter User Label——》输入名字(也可在下一步更改)

楼主:
找到这个界面,进行配置

楼主:
GPIO output level——》高电平/低电平
GPIO mode——》推挽/开漏
GPIO Pull-up/Pull-down——》上拉/下拉/无
Maximum output speed——》低速/中速/高速/超高速
User Label——》自定义标签(上一步也可以修改)

楼主:
时钟配置
在系统时钟配置页面,将HCLK配置为最高频率,然后回车确定,可以看到右侧数值自动更改,不同芯片的最高频率有所不同。

楼主:
外设初始化
工程管理页面,勾选"Generate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楼主:
调试器配置
打开Run Configurations

楼主:
勾选"调试器"——》ST_LINK GDB server——》SWD——》点击 Apply
如果出现需要更新ST LINK 驱动,尝试更新,如果失败,参考3.1节

楼主:
生成代码
在完成上面的配置后,点击这个齿轮图标,生成代码,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Yes

楼主:
可以看到文件目录下已经生成了main.c等一系列代码。

楼主:
在main.h中,我们可以看出已经对LED管脚进行了宏定义

楼主:
在gpio.c中对管脚进行了初始化配置

楼主: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代码都会随着你配置的更新而更新,同时会将不在特定范围内的代码清除,参考2.2节

楼主:
添加代码
在main.c中的while中添加如下代码,必须保留注释语句

楼主:
    /* USER CODE END WHILE */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LED_GPIO_Port, LED_Pin,GPIO_PIN_SET);
          HAL_Delay(500);
    /* USER CODE BEGIN 3 */

楼主:
编译代码
点击这个图标进行编译

楼主:
编译如果成功,且未有错误,可以看到资源用量(这个跟Vivado好像)

楼主:
下载
3.1、更新ST Link 驱动
在这里遇到个STM32CubeIDE需要ST Link更新,
弹出“in order to use the attached ST-LINK with this version of STM32CubeIDE an update of the ST LINK firmware is required”
为了将连接的ST-LINK与此版本的STM32CubeIDE一起使用,需要更新ST-LINK固件

但是使用Cube更新失败的情况,多次尝试无果,下载安装STM32 ST_LINK Utility软件更新到最新版驱动,然后在Cube中不再提示需要更新,同时取消自动检查更新。

楼主:
PS:更新ST Link时应将ST Link 与STM32 断开。

楼主:
连接ST Link 出现芯片内部驱动版本,然后根据需要点击Yes 进行更新,中途出错就将ST Link取下,然后重试,最后读取芯片内部驱动要与所更新驱动版本一致才行,才算更新成功。

楼主:
烧录程序
在代码编译完成后,点击下图图标进行程序下载

楼主:
第一次下载会弹出对话框,默认即可。

楼主:
烧录完成,开发板正确运行。

楼主:
调试
4.1、进入调试
点击Debug图标旁边的小三角形,进入调试配置,选择正确的工程文件,点击应用,进入调试模式

楼主:
或者点击 Debug图标进行;
进入调试模式后,除了采用点击结束调试图标/或Ctrl+F2退出,
还可以通过右上角的图标,进行模式切换

楼主:
调试模式
调试界面右侧,是常见的"Variable变量",“Breakpoint断点”,“Exprossions表达式”,"Register寄存器"等

楼主:
在程序左侧,双击可以生成断点

网友B:
写完以后更改配置的话是不是只更改相关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