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32F103 三种程序下载方式ST-LINK下载, 串口下载与USB下载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GPIO_Toggle_INIT();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printf("GPIO Toggle TEST\r\n");

    while(1)
    {
        Delay_Ms(250);
        PCout(13) ^= (1<<0);
        }
}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xuix111」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xuix111/article/details/122678153

楼主(2022-12-28):
烧录/下载

CH32F103 有三种程序下载方式, 分别为:ST-LINK下载, 串口下载与USB下载

楼主:
通过ST-link下载

将开发板通过ST-link连上电脑
在Keil MDK中, 点击项目配置图标, 打开项目选项, 切换到Debug标签
在Use中选择 ST-Link Debuger
点击右侧的 Settings,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 Target Com要选择SW, 此时右侧的SW Device, 应该能看到这个ST-Link的信息, IDCODE为0x2Bxxxxx, Device Name为 ARM CoreSight SW-DP 之类的设备名
在上面打开的对话框中, 切换到Flash Download选项, 如果下面的Programming Algorithm中, 不是CH32F1xx Flash, 需要点击下面的add增加算法, 选择CH32F1xx Flash
还是这个对话框, 记得勾选 Reset and Run选项
OK保存

楼主:
之后, 和STM32的用法一样, 点击F8就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串口下载

1. 硬件连接

Rx  -> A9
Tx  -> A10
GND –> GND
VCC –> 3V3

楼主:
2. BOOT0设置

跳线BOOT0设置为高电平

楼主:
使用软件 WCHISPTool 下载

下载方式: 选择串口
使能USB内部上拉电阻: 如果usb有上拉电阻可以不勾选
选择下载串口
选择要下载的HEX或者bin文件
点击下载

楼主:
USB下载

1. 硬件连接

CH32F103有2个USB口, 一个是主机USB, 一个是设备USB, 分别对应不同的管脚

楼主:
HUSB

PB7 -> D+
PB6 -> D-

楼主:
USB
PA12 -> D+
PA11 -> D-

楼主:
软件默认下载使用HUSB, 可以用一个USB转Dip的小模块和开发板连接

楼主:
BOOT0设置

跳线BOOT0设置为高电平

楼主:
使用软件 WCHISPTool 下载

下载方式: 选择USB
解除读保护
看到usb设备
选择要下载的HEX或者bin文件
点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