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态] SYNWIT MCU 时钟计算应用工具

楼主(2022-12-29):
本文介绍
SWM系列关于UART/CAN/PLL等时钟相关模块,计算波特率的方法。

01、UART波特率的计算

SWM181系列 \SWM260系列  \SWM320系列计算波特率如下:

计算公式:目标波特率 = 系统主时钟 ÷ (16 * (BAUD + 1))

UART通讯波特率初始化:

BAUD的取值为整数为佳。如小数位大于5,串口数据包越大引起的累积误差会随之增大。

SWM190系列\SWM341系列 \SWM201系列计算波特率如下:

计算公式:

目标波特率 = 系统主时钟 ÷ (BAUD.BAUD x16 +BAUD.FRAC + 1)

UART通讯波特率初始化:

可通过 BAUD 寄存器 FRAC 位进行波特率微调,使波特率的误差在 5%以内,提高波特率精度。

02CAN波特率的计算

SWM181系列\SWM320系列\SWM341系列can波特率计算如下:

具有CAN通讯模块

计算公式:BRP = 系统时钟÷2÷目标波特率÷(1+(BS1+1)+(BS2+1)) -1

CAN通讯波特率初始化:

注意事项如下:

BRP的值要为整数。BS1、BS2的配置值要使得BRP值为整数。

1、确定目标波特率

2、确定系统时钟

3、TEMP为中间值,TEMP = 系统时钟÷2÷目标波特率。

4、SWM181系列、SWM320系列输入BRP的值,取值范围为0 ~ 31。SWM341系列输入BRP,取值范围在0~1023。

5、输入BS1的值,取值范围为0 ~ 15。

6、B2的值会根据TEMP、BRP、BS1的值进行计算。取值范围为 0 ~ 7。

7、BS1、BS2的值不宜过小。就是采样点设置最好在后半段,即(1+bs1)/(1+bs1+bs2)推荐70%~90%。

8、CAN 初始化配置中SJW的取值建议,SJW小于PBS1和PBS2的最小值,最大值不超过4。

03、PLL时钟的计算

SWM181系列\SWM320系列\SWM341系列 PLL计算如下:

具有CAN通讯模块

PLL输出频率 = PLL输入时钟 ÷ INDIV x 4 x FBDIV ÷ OUTDIV = VCO输出频率 ÷ OUTDIV

注意事项如下:

SWM320 --  VCO输出频率需要在 [600MHz, 1200MHz] 之间。

SWM320的系统时钟不能超过120Mhz。

SWM341 --  VCO输出频率需要在 [600MHz, 1400MHz] 之间。

SWM341的系统时钟不能超过150Mhz。

SWM190系列、SWM260系列,VCO输出频率需要在 [300MHz, 600MHz] 之间。

SWM190、SWM260的系统时钟不能超过60Mhz

1、确定PLL输入时钟。可以是内部RC振荡,也可以是外部晶振

2、确定目标系统时钟

3、确定PLL_IN_DIV,一般设置为6,或是可以被PLL输入时钟源整除的数,取值范围1 ~ 31

4、确定PLL_IN_DIV,需手动输入,一般取值为5或10的倍数,取值范围1 ~ 511

5、自动计算VCO的频率,根据公式自动计算,确定必须在要求范围内。

6、PLL_OUT_DIV值会自动计算,取值必须是2,或4,或8,一般取值为8

7、系统时钟计算值,是用于与 目标系统时钟 进行比较,便于调整PLL_IN_DIV、PLL_FB_DIV、PLL_OUT_DIV。

SYNWIT MCU  UART波特率、CAN波特、PLL系统时钟计算应用工具,有助于应用过程中提高对波特率、系统时钟的理解,和取值设置,具体工具如下:

网友A:
图形化工具越来越多了。

网友B:
这个波特率的最大支持多少?

网友C:
这个可以生成配置代码吗?

网友D:
这个有图形化的配置工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波特率的最大支持多少?

特定的可达到1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生成配置代码吗?

CAN是可直接生成配置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