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RC滤波器(转载)

楼主(2022-12-29):
RC既可以构成低通滤波电路,也可以构成高通滤波电路

1、高通滤波器

         如果输入是个直流电压,ui电压的变化率为0,所以RL上没有电流通过,根据欧姆定律,即out=0V,电容完全”隔直“,也就是说频率为0的信号完全不可以通过隔直通交电路

        频率较低的正弦信号,由于电流与电压的变化率线性正相关,所以RL上的电流很小,根据欧姆定律,所out的电压峰峰值也很小,也就是对低频信号衰减较大。如上图仿真,低频信号很难通过

频率较高的正弦信号,电流因为ui电压变化率的增大而增大,out的峰峰值也随之增大,直到out峰峰值与ui峰峰值相等,即ui信号可以通过电容无损传递到out端。如上图仿真高频通过性好

所以,电容隔直通交电路体现的是一个高通滤波器性质

2、低通滤波器

        如果输入是个频率较低的正弦信号,虽然电容有“拖字诀”**,但因为ui变化频率低,out还是能跟得上ui变化,也就是说低频的信号可以通过;

        如果输入是个频率较高的正弦信号,电容的”拖字诀“效果明显,out不再跟得上ui的变化,out波形能够到达的峰值明显小于ui波形的峰值,也就是对高频信号衰减很大;

输入频率越高,out越跟不上ui变化,out波形的摆幅越小,即衰减越大。

所以,电容滤波电路体现的是一个低通滤波器性质。如上图仿真显示(频率逐渐增加)

rc滤波器截止频率计算:F(cutoff) =1 / (2πRC)。

R、C的选取方式:

在计算后截止频率的情况下,R、C的取值可以成倍变化,如51Ω、22uF变为510Ω、2.2uF或5.1欧姆、220uF。为得到幅值衰减最小的波形,要保证:

1、滤波器的阻抗R1+Xc大于前级输入阻抗,越大越好。

2、滤波器的电容阻抗Xc远远小于后级输出阻抗RL2

网友A:
有图有真相,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23-02-05):
配合上我的示波器就更好了,直接实物实测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