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基于 AutoChips AC781x MCU 的 车窗纹波防夹系统设计

楼主(2022-12-29):
AC, Chip, MCU, ip, ps
基于 AutoChips AC781x MCU 的车窗纹波防夹系统设计

楼主:
电动车窗防夹功能作为重要的汽车安全配置,
已被越来越多的客户所重视。欧洲的 2000/4/CE 标
准、美国的 FMVSS118 标准均要求乘用车必须具备
四门玻璃防夹功能。国标 GB11552-2009 规范要求
有自动升窗功能则必须带防夹。相关法规对车窗防
夹区间及防夹力度都有相关的规定,要求的防夹区间定义如图 1。

楼主:
玻璃与防夹区域内的物体(比如人手等)之间的
夹紧力应控制在 70±20 N,其中测量夹紧力的装置
的弹性系数 K 不应低于 10 N/mm。在防夹区域内任
何一个位置有物体被玻璃夹住,都需要立刻触发防
夹反转功能。发生防夹发转时,玻璃向下反转 15 厘
米的距离。如果反转 15 厘米距离后已经超过软停位
置(下降),那么仅反转到软停位置(下降)。
目前国内各主机厂均已开始推动四门防夹功能
的标配化工作。而实现四门防夹功能基于防夹原理
不同主要有两类技术路线:A、四门霍尔电机集成防
夹模块;B、四门纹波电机、独立纹波防夹控制模块。
目前纹波防夹技术作为新技术,具有成本低、功能易
扩展等优势。我们使用国产车规级 MCU(AC781x)开
发了基于纹波防夹技术的车门玻璃升降系统,能够
实现玻璃手动升降、一键升降、防夹、各类环境自适
应等功能。

网友A:
:随着整车智能化及集成化的提高,电动车窗防夹的方法也在发生着改变

网友B:
车窗纹波防夹控制器,安装于汽车电动升降车窗电路中

网友C:
一般这种防夹系统前端使用的是哪种传感器啊

网友D:
不是简单的加一个传感器的问题 是各个因素都要进行综合考量

网友E:
在软件提取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复杂的算法吗

网友F:
咱们这种系统的前度执行部件一般都用的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