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合泰单片机ht66f70a的超声波程序

楼主(2022-12-29):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为啥led不亮。超声波感应不了。哪里有错吗?求大神指点指点
_pf口接led的
#include "HT66F70A.h"
#define led_port _pf
#define led_portc _pfc
#define TX _pa0
#define RX _pa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outcomeh,outcomel;
/*bit success_flag;*/
uint ju_li;
uint N;

uint ce_ju()
{
float recome_date;
_emi=0;
_t0af=0x00;
_tm0al=0xe8;//比较器A低位 03e8=1000;达到该值,自动清0;
_tm0ah=0x03;//比较器A高位
_tm0dl=0x00;
_tm0dh=0x00;

TX=1;
GCC_DELAY(40);
TX=0;

while(RX=0);
_t0on=1;

_emi=1;

while(RX=1);

_t0on=1;

outcomeh=_tm0dh;
outcomel=_tm0dl;

recome_date=N*500+outcomeh*256+outcomel;
recome_date=recome_date*17/1000;
return recome_date;
}

void main()
{
_cp1c=0x08;
led_portc=0x00;
led_port=0x00;
_mf0e=0x01;
_t0ae=0x01;
_tm0c0=0b00001000;//选择fsys/4时钟//0.5us
_tm0c1=0b11000001;//1100 0001 定时器工作模式
_t0af=0x00;
_mf0f=0x00;
_emi=1;
_tm0al=0xe8;//比较器A低位 03e8=1000;达到该值,自动清0;
_tm0ah=0x03;//比较器A高位
_tm0dl=0x00;
_tm0dh=0x00;
_t0on=1;
while(1)
{
ju_li=ce_ju();
if(ju_li<200)
{
led_port=0xff;

}
else
{
led_port=0x00;

}

}
}

void __attribute((interrupt(0x04))) int_isr(void)
{
N++;
_t0af=0x00;
}

网友A:
LED灯不亮应该是程序跑飞了,或者死在某个循环。

网友B:
1. 看你代码有使用INT0的中断入口地址 0x04,但没看到有使能INT0的中断 INT0E ?  N++ 好像加不到
2. 再不然就是中断入口地址设定有错误,看你代码都在操作timer0, ISR中是去清除 t0af 的旗标
    timer0 的中断入口位址在是 0x14

void __attribute((interrupt(0x04))) int_isr(void)
{
        N++;
        _t0af=0x00;
}

void __attribute((interrupt(0x14))) timer0_isr(void)
{
        N++;
        ...........
}

网友C(2023-02-02):
我都是使用的中断判断是否接收到返回信号?

网友D:
超声波模块有很多例程可以借鉴和操作的。

网友E:
这个可以使用捕获实现计算距离吗?

网友F:
感觉不如激光测距传感器好用。

网友G:
超声波是通过定时器计算的吗?

网友H:
这个单片机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I:
ht66f70a没有使用过,不知道内部资源如何

网友J:
可以使用串口的超声波模块的。

网友:
最大的测量速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