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303定时器Timer8输出PWM问题

楼主(2022-12-29):
我想使用PE5输出PWM,复用Timer8 ch0,根据例程修改定时器后,一直无法输出,代码如下,请大神指导!!!
//PE5复用Timer8 ch0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8_REMAP,ENABLE);

    /*Configure PE5(TIMER8_CH0)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init(GPIOE,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8);
    timer_deinit(TIMER8);

    /* TIMER8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108;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500;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8,&timer_initpara);

     /* CH0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8,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8,TIMER_CH_0,250);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8,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8,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timer_primary_output_config(TIMER8,EN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8);
    timer_enable(TIMER8);

网友A(2023-04-03):
楼主解决了么,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我是GD原厂代理有需要和有需要可以交流合作13242085214研发遇到任何问题我们提供技术帮助

网友C:
不会是没有TIMER8的303吧?

网友D(2025-07-30):
我也发现类似问题,查到库函数timer_init 就没有对timer8进行处理, 见:
void timer_init(uint32_t timer_periph, timer_parameter_struct* initpara)
{
    /* configure the counter prescaler value */
    TIMER_PSC(timer_periph) = (uint16_t)initpara->prescaler;

    /* configure the counter direction and aligned mode */
    if((TIMER0 == timer_periph) || (TIMER1 == timer_periph) || (TIMER2 == timer_periph)
        || (TIMER3 == timer_periph) || (TIMER4 == timer_periph) || (TIMER7 == timer_periph)){
        TIMER_CTL0(timer_periph) &= ~(uint32_t)(TIMER_CTL0_DIR|TIMER_CTL0_CAM);
        TIMER_CTL0(timer_periph) |= (uint32_t)initpara->alignedmode;
        TIMER_CTL0(timer_periph) |= (uint32_t)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 configure the autoreload value */
    TIMER_CAR(timer_periph) = (uint32_t)initpara->period;

    if((TIMER5 != timer_periph) && (TIMER6 != timer_periph)){
        /* reset the CKDIV bit */
        TIMER_CTL0(timer_periph) &= ~(uint32_t)TIMER_CTL0_CKDIV;
        TIMER_CTL0(timer_periph) |= (uint32_t)initpara->clockdivision;
    }

    if((TIMER0 == timer_periph) || (TIMER7 == timer_periph)){
        /* configure the repetition counter value */
        TIMER_CREP(timer_periph) = (uint32_t)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 generate an update event */
    TIMER_SWEVG(timer_periph) |= (uint32_t)TIMER_SWEVG_UPG;
}

网友E:
重映射配置是否正确?PIO_TIMER8_REMAP可能未正确启用。

网友F: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8_REMAP, ENABLE)可能未生效。

网友G:
timer_init()函数可能未完全配置TIMER8。

网友H:
TIMER_OC_MODE_PWM0模式需配合极性和预装载。

网友I:
重映射冲突或者时钟未启用。

网友D:
经各位大佬提醒, 确实是Timer8_CH1@PE6重定位忘了写了, 加上后, timer8初始化正常!看来不是库函数timer_init()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timer11_CH0(@PB15)也使用了类似的设置, 无重定位要求, 但还无法使用, 检查中。

网友J(2025-08-31):
外设时钟(如 TIMER8)应在GPIO 配置之前使能,否则可能导致复用功能初始化失败。

网友J:
缺少timer_oc_preload_config配置,可能导致 PWM 输出未正确使能预加载功能。

网友J:
不同型号的重映射定义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