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CW32有8080的屏幕接口吗?

楼主(2022-12-29):
想带动屏幕,不想用串口屏,有8080的屏幕接口吗?

网友A:
可以模拟8080接口的,比如:PA0~PA7为DATA线,其它I/O作为CS/WR/RD等。

网友B:
模拟一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模拟8080接口的,比如:PA0~PA7为DATA线,其它I/O作为CS/WR/RD等。

模拟的话,刷新率是不是有点低啊?

网友C:
必然能实现8080通讯的,就并口操作呗

网友D:
你带动多大的屏啊,有的屏还不支持8080的呢

网友E:
没啥问题,但是最好用统一组的端口,比如PA组或者PB组等等

网友F:
这个你是想了解有没有FSMC吧

网友G:
一般情况是都可以支持这种并口通讯的

网友H:
其实并口操作刷新率都是可以的,不会很慢

网友I:
除非是用DMA这种,不然模拟与否都是这样的速度

网友J:
刷新率估计还行,并口的本来速度就很快

网友K:
你可以试试,但是并口真的很占用IO啊

网友L:
其实还是串口屏比较好,我觉得是这样

楼主(2023-02-03):
引用 网友C:
必然能实现8080通讯的,就并口操作呗

直接用软件去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带动多大的屏啊,有的屏还不支持8080的呢

肯定是支持8080的屏幕。分辨率600*48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问题,但是最好用统一组的端口,比如PA组或者PB组等等

所以8080接口,可以不用硬件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是想了解有没有FSMC吧

对的,准确来说,应该就是叫FSMC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并口操作刷新率都是可以的,不会很慢

你说的并口指的是哪些通讯协议的并口?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非是用DMA这种,不然模拟与否都是这样的速度

模拟的并口,能用DMA吗?好像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还是串口屏比较好,我觉得是这样

串口屏有限制,不像普通屏幕,没有太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