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绝缘表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2-12-29):
最近工作需要设计一个测量仪器绝缘的电路,就把手里绝缘表拆了研究一下,想参考参考,发现电路中有两个直插的电阻R87,R88,看外观好像是热敏电阻,丝印只有102,没有其他字符,不太明白这两个电阻的作用,是用于浪涌保护,还是温度补偿呢?尤其是R87,它还是后边反相放大电路的反相端输入电阻,还有D5,D6两个管子,玻璃体的管子,应该是两个稳压管,在此处的作用也不是很理解,也是温度补偿?还请高手们能帮忙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A:
就是热敏电阻,PTC或PPTC。
OP37绝对是一个错误

网友B:
看网上说是电焊机的5欧PTC启动电阻,我感觉可能是保护被测电阻的,被测电阻可能不是功率电阻抗不住,那俩稳压二极管保护运放和模拟开关的

网友C:
这电路很奇怪,是不是电工吃回扣设计的?

就像医生吃回扣开药方,哪个回扣多就开哪个。

AD采集1,和AD采集2. 一个是正信号,另外就是负信号。还得找个奇怪的ADC来配合。
广州的电工就有这样吃回扣的,反正老板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热敏电阻,PTC或PPTC。
OP37绝对是一个错误

是热敏电阻这点我到时不怀疑,只是这个电阻的作用我没太想明白,为什么是热敏电阻,就是用他的抗冲击特性起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说是电焊机的5欧PTC启动电阻,我感觉可能是保护被测电阻的,被测电阻可能不是功率电阻抗不住,那俩 ...

本来我也是理解的最基本功能就是保护作用,但是受那个热敏电阻影响,觉得可能涉及到温补方面,所以查了一下稳压管确实有温补这方面的应用,所以反而有点糊涂了,我最不明白的是后边那个热敏电阻同时也是反相放大的一部分,如果他的阻值会变化那反相放大的倍数不就变化了,采样值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路很奇怪,是不是电工吃回扣设计的?

就像医生吃回扣开药方,哪个回扣多就开哪个。

这个AD有什么讲究吗,电路里就是直接都用51单片机采集的,我理解的AD采集1应该是用来监测的负高压输出电压,AD采集2是测量低端电压,通过压差计算待测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热敏电阻,PTC或PPTC。
OP37绝对是一个错误

电路中是OP07,我画图时标错器件了,我不明白的是后边那个热敏电阻同时也是反相放大的一部分,如果他的阻值会变化那反相放大的倍数不就变化了,采样值怎么计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我也是理解的最基本功能就是保护作用,但是受那个热敏电阻影响,觉得可能涉及到温补方面,所以查了一 ...

感觉包括L1在内都是保护的,计算就是ADC1除ADC2乘模拟开关切换的电阻阻值就算出被测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包括L1在内都是保护的,计算就是ADC1除ADC2乘模拟开关切换的电阻阻值就算出被测电阻了 ...

哦,我好像明白了,不过是不是应该ADC1减O4再除以ADC2然后乘以模拟开关切换的电阻吧

又想 一下,你说的也对,兆欧表供电测量电流很低,所有O4点应该电压值会很小,理论上也就一两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AD有什么讲究吗,电路里就是直接都用51单片机采集的,我理解的AD采集1应该是用来监测的负高压输出电 ...

两路信号怎么都直接连接51单片机?
如果其中一路正电压,另外一路就必然是负电压。

研究模仿一泡屎,肯定做不成好产品。

网友D:
就是最简单的跨阻放大器,我们也有用到这种电路测绝缘,D5和D6接法是正反并接接在运放的±之间,具体用途未知,说是可以让运放真正进入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最简单的跨阻放大器,我们也有用到这种电路测绝缘,D5和D6接法是正反并接接在运放的±之间,具体用途未 ...

正反并接输入端应该也就是做差模保护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反并接输入端应该也就是做差模保护吧

目前的保护措施是在运放的-级和输出端接和你D5 D6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