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DCMI接口怎么接2个摄像头

楼主(2022-12-29):
可以通过时分复用的方式在1个DCMI接口上挂2个摄像头吗,软件上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你可以使用转换芯片 。

网友B:
dcmi接口支持多个就?

网友C:
这个没有做过。

网友:
可以使用双目摄像头吧。

网友D:
可以啊,这不是问题

网友E:
其实你用硬件就可以吧,用那种切换芯片即可

网友F:
我记得可以用芯片直接做复用的,想切换那路就用那路就好了

网友G:
为啥要挂载两个摄像头呢?

网友H:
你用俩芯片这样比较合理

网友I:
我觉得就用那种数字开关芯片就行,切换一下就很容易

网友J:
这种摄像头是否需要发送配置指令之类的呢?

网友K:
时分复用肯定是OK的,但是程序咋做估计得使用之前先初始化配置一遍才行吧

网友L:
没这么弄过,不是很建议这种复用操作,容易出现逻辑问题的

网友M:
话说这种DCMI有地址啥的吗?要是没有的话,做复用的话,估计很费劲,而且需要硬件电路的支持才行

网友N:
DCMI这个接口是专门接摄像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