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池“黑洞”!!

楼主(2022-12-29):
12V 铅酸电池,空载 4.7v。若充电,也只升到略高于 5V,似乎里面有个吸收电能的黑洞。
一般的电池损坏都是一充就满、一用就没,这种永远充不满的还是头次见到。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多谢!

网友A(点评):
加点蒸镏水试试

网友B(点评):
或许电池内部是发生了不可逆的化学反应,导致不能充电

网友C:
短路到只有2组了,超大电流试试能不能击开,感觉短路的部分不会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路到只有2组了,超大电流试试能不能击开,感觉短路的部分不会好用了

为何会短路呢?因为长期亏电?我得知道原因,不然换新的又坏了。

网友C:
铅酸电池短路不稀罕,可是6组短路4组的少见,建议解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短路不稀罕,可是6组短路4组的少见,建议解剖看看

可以,电池还在。但是能告诉我常见的短路原因吗?解剖后应该注意什么呢?

网友D:
有可能是缺电解液,造成极板变形短路,你可以每组单测下电压,看看是哪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