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国产方案|智能血氧仪方案

楼主(2022-12-29):
价格: 元
  血氧仪一般由一个微处理器、存储器(EPROM与RAM)、两个控制LED的数模转换器、对光电二极管接收的信号进行滤波与放大的器件、将接收信号数字化以提供给微处理器的模数转换器等器件组成,LED与光电二极管放置在与患者指尖或耳垂接触的小型探针中。其中,脉搏血氧仪一般还包括小型液晶显示器。

  血氧仪主要测量指标分别为脉率、血氧饱和度、灌注指数(PI)。以小型指夹式血氧仪为例,其原理为:通过依次驱动一个红光LED(660nm)和一个红外光LED(910nm),蓝色线条表示血红蛋白不带氧分子的时候接收管对还原血红蛋白感应曲线,从曲线图中可以看下还原血红蛋白对660nm红光的吸收比较强,而对910nm红外光的吸收长度比较弱。红色线条表示血红蛋白并带有氧分子的血红细胞时接收管对氧合血红蛋白感应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对660nm红光的吸收比较弱,对910nm红外光的吸收比较强。

  在血氧测量时,还原血红蛋白和有氧合血红蛋白,通过检测两种对不同波长的光吸收的区别,所测出来的数据差就是测量血氧饱和度最基本的数据。在血氧测试中660nm和910nm最常见的两个波长,实际上要做到更高的精度,除了两个波长以外还要增加,甚至高达8个波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体血红蛋白除了还原血红蛋白和氧合血红蛋白之外,还有其他的血红蛋白,我们经常见的是碳氧血红蛋白,波长越多血氧仪精度就越高。

  一、血氧仪方案功能介绍

  该血氧仪方案采用SIC8833芯片,封装型号为QFN32,加上外围辅助执行电路,通过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而成,最终血氧仪能够实现如下功能:

  (1)一键操作,即刻显示检测结果

  (2)自动推出,无手指状态自动关机

  (3)数据保存,测量结束自动存储数据并生产数据表记录

  (4)TFT/LCD显示,测量结果清晰可见

  二、血氧仪方案SIC8833芯片介绍

  SIC8833是一个带24bitADC的8位RISC MCU,内置8k×16位OTP程序存储器。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8k×16位程序存储器OTP

  488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43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指令周期五档可选

  2MHz/1MHz/500KHz/250KHZ/125KHz,默认为500kHz。

  外设特性:

  24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可选择PT2.7或PT2.3输出

  6个内部中断(ADC、UART、TIMER0、

  TIMER2,RTC,LVD),2个外部中断

  5个具有唤醒功能的输入口

  4×16 LCD,7×8 LED

  1路输入全差分24bit Sigma-Delta型ADC

  内置1/2/4/8/16/32/64/128/256倍PGA

  内置温度传感器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

  1路UART

  内置比较器

  低功耗特性:

  MCU工作电流

  —正常模式1.5mA 16MHz(工作电压3V,

  指令周期500kHz)

  —休眠模式下的电流小于1.5μA

  封装:QFN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