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AutoChips 电机算法说明

楼主(2022-12-29):
电机算法说明

开发环境
ATC电机算法使用Keil MDK开发,支持v5.23及以上版本。支持IAR EWARM。
软件架构
Bldc_App:BLDC方波控制算法,包括Hall传感器BLDC方波控制与无传感器BLDC方波控制。

Bldc_User:BLDC方波控制应用接口,包括按键操作、时基调度、MCU外设配置、上位机通信、参数固化与恢复等。

MotorApp_Cfg:电机控制算法参数配置宏定义文件,包括算法参数配置、硬件参数配置与电机参数配置等。

FOC_App:弦波控制算法,包括Hall FOC、Encoder FOC、Encoder+Hall FOC、无传感器FOC、VF控制等。

Foc_User:弦波控制应用接口,包括按键操作、时基调度、MCU外设配置、上位机通信、参数固化与恢复等。

CMSIS:AC781x或AC7801x系列MCU的驱动包。

MotorLib:ATC电机控制算法库,实现三角函数、平方根等数学函数计算,PID控制,无感观测器算法,霍尔传感器速度估算,SVPWM算法,弱磁控制,电机参数识别,高频注入算法等。

算**能
AC78系列MCU电机控制算法列表:
*单电阻电流采样:仅AC7801x系列MCU支持
*电机参数识别:不支持单电阻电流采样
支持电机类型
*高压开发板无反电动势检测电路,不支持BLDC无传感器控制算法
*AC7801x小圆板仅支持Hall传感器;无反电动势检测电路

本文摘自官网https://www.autochips.com/jk/djfa2/index_248.aspx,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熟悉AutoChips 电机算法!

网友A:
在没有了解自控以前,对于寻迹小车只知道一种调节方法,就是比例调节,即向左偏就向右调节,向右偏就向左调节,最容易想到,也是最容易用软硬件实现的,但是结果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B:
控制回路中的第一个偏差转换环节就是比例项。这一环节简单地将偏差信号乘以常数K 得到新的CV值(值域为-100~100)

网友C:
控制算法是任何闭环系统控制方案的核心

网友D:
现代的一些先进控制算法,比如模糊控制、神经元网络控制等就不能应用到小车控制系统里

网友E:
最常规、最经典的PID控制算法在实际应用中也能 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F:
      无刷直流 (Brushless Direct Current, BLDC)电机是一种正快速普及的电机类型,它可在家用电器、汽车、航空航天、消费品、医疗、工业自动化设备和仪器等行业中使用。正如名称指出的那样,BLDC 电机不用电刷来换向,而是使用电子换向。

网友G:
空了下载看看,还带PID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