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移植freemodbus实现modbusTCP

楼主(2022-12-29):
#申请原创#

    上次说到采用STM32F1移植了FreeModbus协议栈进行开发实现ModBus-RTU协议来进行一些线圈寄存器的控制(继电器开关)和一些保持寄存器的读写(参数配置灯),这次说一下如何实现ModBus-TCP开发。

    ModbusTCP的数据帧可分为两部分:报文头(MBAP)+帧结构(PDU),所以数据格式与RTU也是不一样的,由于是基于以太网TCP通讯,所以相对于RTU,也少了数据最后面的CRC校验。

下面说说移植过程。
    一、打开FreeModbus软件包,解压后可以看到rtu、tcp、asscii等文件夹,这次ascii与rtu是用不到的,这两个是对应ModBus-asscii与ModBus-rtu开发,这次主要使用的是tcp文件夹中的文件中的mbtcp.c与mbtcp.h,functions、include、port文件加是三种协议格式都要用到的共用文件。

    二、通过MDK的 manage project items操作将整个文件包添加到自己的keil工程下,

    三、打开mbconfig.h文件,
启用MB_TCP_ENABLED,
禁用MB_ASCII_ENABLED与MB_RTU_ENABLED。

#define MB_ASCII_ENABLED                        ( 0 )          //不使能
/*! \brief If Modbus RTU support is enabled. */
#define MB_RTU_ENABLED                          ( 0 )          //不使能
/*! \brief If Modbus TCP support is enabled. */
#define MB_TCP_ENABLED                          ( 1 )          //使能

确定自己要用的最大Modbus功能模块数。如
#define MB_FUNC_HANDLERS_MAX                    ( 16 )
这样配置文件修改完成。

    四、这里是最主要的部分:
    在自己的主程序中调用初始化函数eMBTCPInit(NULL);与eMBEnable();并修改内部相关接口。
主要有eMBTCPStart;eMBTCPStop;eMBTCPReceive;eMBTCPSend;如果一直启动ModBus通讯,前面两个函数可以不用改。
在eMBTCPReceive中的xMBTCPPortGetRequest( &pucMBTCPFrame, &usLength )中添加自己的网卡接收到的TCP数据指针与接收到的TCP数据长度。
在eMBTCPSend中的xMBTCPPortSendResponse( pucMBTCPFrame, usTCPLength )中添加自己的网卡发送函数,数据指针为pucMBTCPFrame,长度为usTCPLength 。

这样,TCP收发接口就做好了,至于以上两个函数中网卡套接字收发数据另外单独编写,这里不单独说。

    五、在自己的网卡接收函数中发送modbus事件信号,( void )xMBPortEventPost( EV_FRAME_RECEIVED );表达设备收到TCP数据。

    六、在自己的程序任务或者是while(1){}中调用eMBPoll();进行TCP事件获取,xMBPortEventGet( &eEvent ) == TRUE ;当收到TCP数据之后就可以对应启动xFuncHandlers.pxHandler对应的命令码功能函数,主要功能码与RTU一样,详见图片列表。

    七、由于ModBus-TCP与ModBus-RTU数据格式不一样,需要在modbus\port中的porttcp.c中定义自己的UID、TID、PID等标识,并且指定自己的TCP端口等,这里是与RTU有很大的区别。具体参照ModBus-TCP格式说明。

#define MB_TCP_UID           6
#define MB_TCP_LEN           4
#define MB_TCP_FUNC        7
#define MB_TCP_DEFAULT_PORT  2000

    八、最后是编写自己的各种寄存器并且给定地址与赋值,以下作为参考:

unsigned short usRegInputStart = REG_INPUT_START;
unsigned short usRegInputBuf[REG_INPUT_NREGS]= {0};
/* ----------------------- Holding register Defines ------------------------------------------*/
unsigned short usRegHoldingStart = REG_HOLDING_START;
unsigned short usRegHoldingBuf[200]= {0};
/* ----------------------- coils register Defines ------------------------------------------*/
unsigned char ucRegCoilsBuf[REG_COILS_SIZE / 8]= {0xff,0x00};
/* ----------------------- discrete register Defines ------------------------------------------*/
unsigned char ucRegDiscBuf[REG_DISC_SIZE / 8]= {0xff,0x00};

    九、最后将自己的寄存器数组通过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eMBRegisterMode eMode )等函数进行调用。就可以实现数据的读取与写入了。

最后可以通过ModbusTCP_Master等工具与进行ModbusTCP的寄存器读写调试。

    结合之前写的一份STM32移植freemodbus实现modbusRTU,这样两种协议的移植就说完了。至于ModBus-asscii,本人未使用过,希望有遇到的朋友可以相互交流。

最后附上《STM32移植freemodbus实现modbusRTU》的链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3272498-1-1.html

网友A(2023-12-16):
有没有例程可以下载

网友B(2024-02-23):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