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03x] 功能复用

楼主(2022-12-2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4_USART1; 这个是怎样定义的?有时候是GPIO_AF1_USART1,我查规格书上没说明清楚,用起来时只能蛮目使用,不能了解其中意思。  有没有大神帮忙解翻译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查看用户手册GPIO章节,USART1不同的AF对应不同的IO口,所以你要使用该IO口时最好先去查看是AF几

楼主:
请问上面的这个图上是在哪看下的?我查了国民技术规格书上也没看到。

楼主:
你有没有N32G030的详细规格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上面的这个图上是在哪看下的?我查了国民技术规格书上也没看到。

这个是用户手册,你在FTP可以下载

网友A:
到FTP下载资料

网友B:
从字面意思来看应该是复用功能4,具体还是要看下芯片本身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