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和KF32F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12-30):
我看车规是KF32A,工业级的是KF32F,那这两种MCU的区别就是应用场合吗?还有啥具体的差别啊?

网友A:
基本上就是因为测试不一样吧,检测的内容不一样

网友B:
估计耐压抗干扰之类的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具体差别不知道,估计就是车规和工业级的基本差别吧

网友D:
估计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应用场合不一样吧

网友E:
你可以对照手册去对比一下的

网友F:
按理来说,差别就是做检测的时候,KF32A执行的车规标准的检测,另一款是执行工业级的标准

网友G:
没法说,区别最好还是对照手册,只知道它俩执行标准肯定不一样

网友H:
感觉车规的抗干扰能力能强点?

网友I:
车规好像是有认证的吧,通过这种认证才能叫车规的MCU的

网友J:
你可以问问他家的fae的啊,其实就是应用场合不一样

网友K:
这个区别应该不多吧,我看参数都差不多呢

网友L:
应该就是差在应用场合方面吧

网友M:
大致就是场合吧,执行的检测标准不一样

网友N:
都是MCU能有啥太大的差别

网友O:
具体差别应该就跟执行的标准有关系,其实这两款MCU都差不多的

网友P(2023-02-04):
当然有区别了 车规级芯片的要求比工业级的要高很多

网友Q:
他们的保质期不同 年数上相差很多

网友R:
对他们的参数 要求是不一样的 使用的场景 也不相同

网友S:
车规级和工业级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啊

网友T:
芯片的寿命不同 芯片的电气参数不同 芯片的适用温度也不同

网友U:
级别不同:元器件一般分为军品,工业级,民用级这三个级别,市面流通基本都是工业级民用级,车规级很少用于区分级别,大概介于工业级和军品之间。工作温度范围不同:一般而言,工业级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85℃,车规级器件则是-40℃~+125℃。

网友V:
车规要比工业的严格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