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F330KQT的AD功能有问题

楼主(2022-12-29):
电源电压AD检测,电路方面非常简单 使用2个510K电阻分压和0.1μF滤波.开机后使用万用表读AD检测端口,电压为2V.
进入深度睡眠模式后使用万用表读AD检测端口,电压为2V.
退出深度睡眠模式后使用万用表读AD检测端口,电压为1.8V.
退出深度睡眠模式重置过AD模块,也重新初始化AD模块.依旧读出为1.8V
请教一下,退出深度睡眠后是否需要执行什么与AD模块相关函数.

网友A:
我认为楼主使用万用表进行检测是不正确的

网友B:
我觉得睡眠与否并不应该影响到这个端口电压

网友C:
ad的端口电压是怎么来的呢  当它浮空的时候的一个电压?

网友D:
在硬件连接上 这个ad的端口是如何进行连接的呢

网友E:
楼主使用ad的时候使用的电压基准是多少伏的啊

网友F:
在深度睡眠模式下是不是会关闭一些内部的电压模块呢

网友G:
万用表测出来都只有1.8V,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H:
如果万用表测出来都只有1.8V,那就要检查一下你的硬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使用万用表进行检测是不正确的

后面业余花了许多时间查找问题,万用表和示波器都试过. 因为由于万用表和示波器有误差因此就按万用表来读.

楼主:
但是出现这个问题的大概思路是
执行深度睡眠过程中有个操作就是 从主时钟源从PLL->内部低速,
退出深度睡眠后,使用的是官方SDK例程里面的主时钟源PLL初始化,主时钟源从 内部低速->外部高速->PLL
后面我优化改进了一些,主时钟源从内部低速->PLL 上述问题就没出现了
但是根本原因没有时间再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万用表测出来都只有1.8V,那就要检查一下你的硬件了。

硬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硬件连接上 这个ad的端口是如何进行连接的呢

+4.2    ------|
                 口  <--- 510KΩ
                  |_____   AD( MCUpin)
                 口 <--- 510KΩ
GND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睡眠与否并不应该影响到这个端口电压

后面查到大概问题 具体请看11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使用ad的时候使用的电压基准是多少伏的啊

3V

网友A(2023-02-04):
如果楼主使用的是内部参考电压的话 是不内部电压不稳定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出现这个问题的大概思路是
执行深度睡眠过程中有个操作就是 从主时钟源从PLL->内部低速,
退出深度睡眠 ...

也就是说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唤醒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出现这个问题的大概思路是
执行深度睡眠过程中有个操作就是 从主时钟源从PLL->内部低速,
退出深度睡眠 ...

作为用户 我们如何控制这个流程的走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出现这个问题的大概思路是
执行深度睡眠过程中有个操作就是 从主时钟源从PLL->内部低速,
退出深度睡眠 ...

是不是说因为时钟不同 所以导致采样频率改变了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4.2    ------|
                 口

采用的是电阻分压  这个是不是涉及到ad的电阻匹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出现这个问题的大概思路是
执行深度睡眠过程中有个操作就是 从主时钟源从PLL->内部低速,
退出深度睡眠 ...

如果我不修改这个启动流程 但是加大了唤醒时间 可行吗

网友J:
应该是不需要的,你可以试试看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