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的PA15 PB3重映射位TIMER1,采集正交码盘异常

楼主(2022-12-29):
最近项目中用GD32E103做有刷电机的闭环控制,码盘检测使用的是PA15 PB3,偶尔出现电机运行几十分钟后检测不到码盘脉冲信号的情况,后来示波器监控码盘信号发现PA15那个引脚接的那一相信号异常,另一路电机用的PB6 PB7,检测到的波形都是正常的方波。以下为码盘接口的配置代码。
void timer1_timer3_encoder_config(void)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i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3);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timer_deinit(TIMER1);
        timer_deinit(TIMER3);

        //TIEMR1 ENCODER -> PA15-DM1A PB3-DM1B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TIMER1_PARTIAL_REMAP0, ENABLE);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3);
        //TIEMR3 ENCODER -> PB6-DM2A PB7-DM2B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GPIO_PIN_7);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0;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0xFFFF;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1,&timer_initpara);
        timer_quadrature_decoder_mode_config(TIMER1, TIMER_ENCODER_MODE2, 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timer_enable(TIMER1);

    timer_init(TIMER3,&timer_initpara);
        timer_quadrature_decoder_mode_config(TIMER3, TIMER_ENCODER_MODE2, 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TIMER_IC_POLARITY_FALLING);
        timer_enable(TIMER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