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 两个实用的快捷键

楼主(2022-12-29):
  • 快速生成net 以及netnames
  • 快速在schematics <-> symbol 之间切换

GIF cadence实际操作

楼主:
对于连net以及netnames, 只要先选中原理图需要修改的instance, 然后按一下 空格键,原理图中该cell的net以及netnames 会按照它的symbol 自动生成,会省去很多时间;
对于schmatic 和 symbol 的快速切换,只要按一下键盘上的 加号键, 就可以快速切换,再按一下就可以快速切回

赞一个

网友A: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赞一个

网友B: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C:
以后多交流交流

赞一个

网友D:
赞一个

网友E: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F:
赞一个

网友G: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赞一个

网友H:
以后多交流交流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