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adence电路原理图全部变成黄色如何解决?

楼主(2022-12-29):
最近用cadence仿真锁相环,拷贝师哥的library后打开,发现schematic中全部变成了黄色,但可以正常修改元件参数,正常仿真。仅仅影响使用效果,看起来超级难受。
现象:
1.电路元件及连线全部变为黄色 2.可以正常修改参数,电路ADE仿真 如下图所示:

解决方法:
重新导入display.drf文件,步骤如下: tool——Display Resource Manager,截图如下
完成上述步骤,显示如下界面,选择Merge选项
如果出现如下界面,选择OK

楼主:
在如下界面添加display.drf文件。
第一步:点击browse选择display.drf文件。 display.drf文件位置一般在对应工艺库文件同级目录下,例如tsmc28nm工艺库, display.drf文件与models文件夹和tsmcN28文件夹同级目录。 第二步:点击add,display.drf文件添加进左侧中 第三步:选择destination DRF,点击Browe,重新选择display.drfW文件。 第四部:点击Apply和OK选项。
完成上述操作后,电路原理图可以变成彩色。正常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