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中如何进行拼板

楼主(2022-12-29):
AD中小板一般需要进行人工拼接成大板进行制板和贴片,拼接的板与板之间会采用V-CUT或者邮票孔进行连接,这里演示V-CUT的拼版,来展示整个流程;

(1)打开需要拼板的项目工程文件,个人习惯在工程中添加一个空白的PCB文件,命名为XX项目拼板文件,这样便于管理;

(2)将需要拼板的PCB文件全选并复制,最好以板子左下角或中心点作为复制参考点;

(3)打开刚才新建的空白PCB文件即“XX项目拼板文件”,执行快捷键“E-A”,弹出如下对话框,勾选第三项“复制的指定者”,点击“粘贴阵列”,弹出“设置粘贴阵列”对话框;

(4)“条款计数”即拼成的大板每行的小板个数,这里按需要进行设置;勾选“线性的”;“X-Spacing”即水平方向小板之间的间隔距离,这个距离一定要比小板水平方向上的的最大宽度大,不然会导致板与板之间有重叠,进行V-CUT加工时一般这里直接输入小板的水平宽度即可;设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

(5)此时鼠标由箭头变为十字,在空白PCB上左击即可完成粘贴;按照需要粘贴成N*N的大板,加上工艺边,就完成了拼版了;

原文:https://blog.csdn.net/u014473675/article/details/80649329

网友A: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B:
赞一个

网友C:
资料 好好收藏一下

赞一个

网友D: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赞一个

网友E: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F: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赞一个

网友G:
资料 好好收藏一下

赞一个

网友H: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