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 PCB如何拼板

楼主(2022-12-29):
AD, PCB, pc
一、拼板介绍
原因:单块PCB尺寸过小,不利于SMT贴片生产效率和贴片机定位固定
大概操作:copy多份PCB,以邮票孔的方式进行桥连,最后加上工艺边和Mark点
拼板尺寸一般在80x80mm~250x250mm之间
【邮票孔拼板规则】
1、拼板与板间距1.2mm或者1.6mm
2、邮票孔:8个直径0.55的孔,空间距0.2mm,孔中心距:0.75mm
3、加两排,邮票孔加到板边1/3,如有走线注意避开
二、拼板操作
1、新建一个PCB文件,将原PCB全选,然后copy
copy后出现了铜皮没了
原因:copy过程中,铜皮视为修改,重新铺了
需要将设置里的铜皮修改自动重铺关掉
2、设置,【Tool】——>【Preferences…】

进入【PCB Editor】——>【General】,修改后重铺铜不能勾选上。

3、特殊粘贴(非常关键的步骤)
出现了一堆未连接的节点鼠线
原因:特殊粘贴时,勾选上了网络节点

楼主:
出现了位号异常命名了,如所有都加了后缀“_1”
原因:未勾选位号副本

建议选择阵列粘贴(算好间距)【Edit】——>【Paste Special…】

楼主:
特别关键的勾选!!!(只用勾选第3个副本位号即可)

三、加工艺边、Mark点、定位孔
在这过程中,涉及到挖槽孔(快捷键TVB),打断线操作(EK)
工艺边:宽度5mm。
Mark点:就是一个焊盘点,附加一个开窗圆环
下图是拼板成功了的样子:

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