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闲着无聊做了个测电池内阻的表

楼主(2022-12-29):
我有几块18650电池一直不舍得用,几个月前才知道原来还有测电池内阻的表,前些日子构思了下直接把原来测电容的表改成测电池内阻的,没想到还真能测,就是测不准。电路是原来测电容的表改的比较臃肿,我看别的网友说5元就可以做个测电池内阻的表,我做这个显然太麻烦了,反正就是测测这几个18650就没用了,买个成品也要上百,自己做用不几个钱,没必要那么准能测个大概知道电池不行了就成。
电路

程序只是原来测电容的表砍了砍功能,还没改完只是测试用用,天太冷而且测电池感觉也没啥用懒得改了。

https://github.com/yjmwxwx/n32g430/tree/master/nei_zu_yi

测几个电池电阻啥的还勉强能用

耐压测试,还行没烧坏

@wooda :哈哈
你这内部飞线,不拿来做定时炸*控制器给拆弹人员练手太浪费了
@cooldog123pp :晚上,20瓦自制台灯的光
这光线,咋感觉在个山洞里
干的漂亮呀,精度非常专业。

网友A:
不知老乡能分享一下程序方面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老乡能分享一下程序方面的资料吗?

1.bin是固件,我这程序就是测试程序校准程序都没写,是在原来测电容的表基础上砍掉一些功能,程序和原理图有个地方不一样,程序里是HC4052模拟开关的10脚是由单片机18脚驱动的,HC4052 9 脚接的地。

我技术不行做的不好用,也就老乡你来给我捧场,而且这个太臃肿,听别的网友说5元就能做个测电池内阻的了。

别听别人的,他们有可能是羡慕嫉妒恨,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哔哔去吧,加油。

网友B:
楼主的作品风格太别具一格了,以至于一看帖子里的图片就知道是谁发的帖子,,,

网友C:
我简易测电池内阻的方法:使用开尔文接法,测量3个电压电流参数:空载电压(电流为0),电流1时电压,电流2时电压,由压差计算内阻。电流1与电流2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D:
老哥,外壳用铁皮敲的就算了。起码画块电路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作品风格太别具一格了,以至于一看帖子里的图片就知道是谁发的帖子,,, ...

我也学过画板子,感觉如果只做一个还不能保证电路能正常运行的情况还是飞线好,最起码改起来容易,画板子现在贴片太小飞线改起来麻烦。

网友E:
动手能力蛮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简易测电池内阻的方法:使用开尔文接法,测量3个电压电流参数:空载电压(电流为0),电流1时电压,电流2 ...

看有的测内阻的可能就是这原理,还有用LM317加555做的,我这个是在原来测电容的表基础改的电路比较麻烦,感觉这东西不玩电池的用不到,网上卖的成品不便宜要上百元

网友F:
厉害呀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外壳用铁皮敲的就算了。起码画块电路板啊。

我感觉画板太麻烦了,自己做着玩玩还不如这样快,免费打样时候我做东西也学着画过,感觉还没这样改起电路来方便。
这个就是验证下自己想法想不行,改了很多次才改到现在勉强能用,我这电路不行,看人家做的很小很小,我这个体积太大了成本太高没人会感兴趣,现在也没免费打样快递也不行了,就做一个自己玩玩飞线就行了。

网友G:
手工达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感觉画板太麻烦了,自己做着玩玩还不如这样快,免费打样时候我做东西也学着画过,感觉还没这样改起电路 ...

LCSC 可以打样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LCSC 可以打样面板

我做的这么丑也不差那面板了,连测量功能做的都不行,搞美容没什么意义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做的这么丑也不差那面板了,连测量功能做的都不行,搞美容没什么意义

相亲时用得上

网友I:
楼主原理图设计的很给力,实际功能肯定没问题了,如果真的想DIY的像样子弄个像样的外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原理图设计的很给力,实际功能肯定没问题了,如果真的想DIY的像样子弄个像样的外壳即可。 ...

原理图就是在原来测电容表基础上改的所以比较麻烦,改的部分就是扩流和增加保护电路,优点是比较耐用,你看我直接测带500V的160UF电容都没事,缺点就是成本太高,可能光 元器件就要50元了,而且放大电路噪音大读数跳动很大。 我看人家别的UP主做的超小很多人感兴趣想要,我做的这么丑这么大别人一看就没兴趣了

楼主(2023-02-03):
画了个板,虽然我做的测不准还是发出来吧
JLCEDA工程
https://oshwhub.com/yjmwxwx/dian-chi-nei-zu-yi

视频可以看到测47UF电容时候数值不正确,档位切换不正确导致的。

我发这些保证我没任何收益

楼主:
修改自动档位程序让换档准确点,添加显示当前档位
attach]2073288

楼主:
铁壳版HC4052接的和电路板版不一样,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是电路板版把4.7UF减少到了两个并联,隔直电容换成了安规电容缩小体积。

铁壳版程序

网友J:
老表,这框内电路板太精彩了,简直闪闪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表,这框内电路板太精彩了,简直闪闪发光

要不是免费打样这辈子都不会学画电路板,我画的板太差了,画着画着线绕不过去还要飞线。。。本来不打算画板的,月底了免费优惠券还没用就把飞线的画成板子了

网友K:
楼主搞铁皮盒子很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搞铁皮盒子很优秀,

自学的呗,我第一次学做白铁件就做了个能装2000斤粮食的粮仓。。

楼主:
聊天空闲时间写了个校准程序,有比较有耐心的网友可以帮忙试试,我没认真试验不一定能用

楼主:
修正频率切换死机问题

楼主:
网友说短路清零也要保存到FLASH,我试着写了个不知道行不行。
操作方法,先按按键2不要松手再按住按键4就进入短路清零模式,等读数稳定俺一下按键4保存当前进入下一个档位,从3.3毫欧档到3.3千欧,完了会自动保存到FLASH
还增加了一个1KHZ慢速显示档位,方法是按按键1切换频率,100KHZ下面的那个1khz_m就是慢速显示

今天重新绘制了电路图准备再画个板子,去掉放大电路里面的电容,我实在是不懂电路怎么设计,也没人帮助下我,放大电路要求不高,就是要求支持1KHZ-100KHZ频率的放大,放大几十微伏电压,最高放大1000倍,支持两个通道之间以1毫秒时间来回切换,两个通道之间在不同频率不同放大倍数的情况下相移要小,并且切换时候波形不能太差,,支持1微欧到3千欧姆的测量,不知道有没有网友帮忙设计个?

我自己胡乱搞的放大1000倍总是容易偏离1.65V。。。

LCEDA工程,请热心网友帮忙检查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由于啥理论我也不懂,做了这个电路我才知道运放失调是个什么东西。。我这电路实在是不行,大家懂的指点指点我多好。

我这方案确实不行。。。 在原来画的板子上飞线焊补偿电阻,我考虑我这方案就没必要再画个板了吧。

焊起第二个板子了

程序还没调10KHZ和100KHZ,看数字乱跳不知道哪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