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波形仿真教程

楼主(2022-12-29):
module bcd60counter(clk,switch,count);
input clk,switch;
output[7:0]count;
reg[7:0]count=8'b0;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switch)
                        begin
                                count=count+8'b1;
                                //若低四位向高四位进位
                                if(count[3:0]==4'b1010)
                                        count=count+8'b00000110;
                                //若到了60
                                if(count==8'b01100000)
                                        count=0;
                        end
                else
                        begin
                                //count=count-8'b1;
                                //若低四位向高四位借位
                                if(count[3:0]==4'b0000)
                                        begin
                                                //count[3:0]=4'b1010
                                                count=count-8'b1;
                                                count=count-8'b00000110;
                                        end
                                else
                                        count=count-8'b1;
                                if(count==8'b00000000-8'b00000111)
                                        count=8'b01011001;
                        end
        end
endmodule
程序写好后,点击如图按钮进行编译:

编译成功后,按如图所示顺序依次点击,建立波形文件。

在新窗口中,选择以下项,添加波形。

楼主:
按以下顺序依次点击,选择波形:

依次点击完ok后,会看到以下界面:

楼主:
下列图标中,最左端用于选择波形区间,第二个用于放大缩小,之后十一个用于设置之前选中的波形区间,后面的为仿真。设置好波形并仿真得到以下结果:

在使能端switch为高电平时,计数器从当前数字开始计数(向上计数),最高计到59,然后从0重新开始;在使能端为低电平时,计数器从当前数字开始计数(向下计数),最低到0,然后从59从新开始向下计数。